[变压器] 教你如何快速选择绕线电感?

楼主(2019-04-03):
都说额定电流是变压器的命脉参数,啥意义?如何核算?今天小编带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第一部分:先说说什么是电感
电感器
电感器(Inductor)是能够把电能转化为磁能而存储起来的元件。电感器的结构类似于变压器,但只有一个绕组。电感器具有一定的电感,它只阻止电流的改变。假如电感器在没有电流通过的状态下,电路接通时它将试图阻止电流流过它;假如电感器在有电流通过的状态下,电路断开时它将试图维持电流不变。电感器又称扼流器、电抗器、动态电抗器。

简单的说:通直流,阻止交流。
额定电流是由绕组的额定容量除以该绕组的额定电压及相应的系数(单相为1,三相为√3)而算得的流经绕组线端的电流。因此,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就是各绕组的额定电流,是指线电流。但是,组成三相组的单相变压器,如绕组为三角形联结,绕组的额定电流则以线电流为分子,以√3为分母来表示,例如线电流为500A,则绕组的额定电流为(500/√3)A。

变压器在额定容量下运行时,绕组的电流为额定电流。参照国家标准GB/T151641—1994《油浸式电力变压器负载导则》,变压器可以过载运行,三相的额定容量不超过100 MVA(单相不超过33.3 MVA)时,可承受负载率(负载电流/额定电流)不大于1.5的偶发性过载,容量更大时可承受负载率不超过1.3的偶发性过载。
想要学习了解更多绕线电感知识:请关注:岑科电感
http://www.cenkersz.com/wxcdx.html

网友A:
感谢分享啊! 真是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