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设计一直流稳压电源,且具有充电功能。

楼主(2019-04-03):
1、输入电压:AC 220 V,50Hz;
2、输出电压:直流5V;
3、输出电流:500 mA;
4、为3.7V锂电池充电。充电电压不超过4.2V;恒流充电至4.2V后,转入恒压充电,恒压充电电流降至100mA以内时,停止充电;
5、充电电流为0.1~1.5倍电池容量(如1350mAh的电池,其充电电流可控制在135~2025mA之间)。常规充电电流可选择在0.5倍电池容量左右;
6、充电过程中绿色指示灯亮,充电完成后红色指示灯亮。

大佬们帮下忙

网友A:
真是挺好的啊!!!!!

网友B:
其实就是开关电源 ,选择基本的反激拓扑结构,输出电压5v,电流500MA,充电那块用运放来做转灯控制

网友C:
稳压电源不就是可以充电的吗?

网友D:
采用ACDC拓扑结构降低到5V,然后选择TP5000充电管理芯片充电即可,配合电池管理芯片配合充电管理。

网友E:
你是要做产品还是自己用?

网友F:
充电电流为0.1~1.5倍电池容量
--------
你给这个范围是什么意思?还有用户选择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要做产品还是自己用?

老师布置的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电流为0.1~1.5倍电池容量
--------
你给这个范围是什么意思?还有用户选择的配置? ...

老师给的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ACDC拓扑结构降低到5V,然后选择TP5000充电管理芯片充电即可,配合电池管理芯片配合充电管理。 ...

Multisim中没有这类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要做产品还是自己用?

在Multisim中进行仿真写出实验报告

网友G:
1. AC220V转DC5V用芯片UC3842;

2. 3.7V锂电池充电用芯片LTC4054.

网友E:
TL494加运放吧

网友H:
买个手机充电头,再买一片锂电池充电芯片。
充电器10元,芯片几毛钱。
随便找一个充电芯片,5V输入,给锂电池充电,都有这个功能。
你们的老师就是抄的充电IC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个手机充电头,再买一片锂电池充电芯片。
充电器10元,芯片几毛钱。
随便找一个充电芯片,5V输入,给锂电 ...

做multisim仿真啊

网友I:
如果你只是学生,就从学校该有的方式入手,不应该选择AC-DC,DC-d类IC,我记得学校期间只接出过变压器以及稳压IC,建议选用LM2576配合比较器就可以做到你的要求,或者选择其他类型具备ADJ调节功能的IC配合比较器,就可以轻松到达你老师要求,我猜测你们老师的初衷就是这个想法

@一YIN :果然如我所料,注意我后句,具备ADJ或者FB调控功能的稳压IC皆可
老师说用比较器啥的来做,multisim中没有lm2576这个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