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MY-SAMA5-EK200 启动手册

楼主(2019-04-03):
明远智睿MY-SAMA5-EK200 启动手册

1  准备开发板套件
开发板套件由开发板和开发板配件组成。

1.1  开发板组成
开发板由以下器件组装而成:
MY-SAMA5-CB200(核心板)一片
MY-SAMA5-MB200(底板)一片
液晶显示屏一块
触摸屏一片

1.2  开发板配件
开发板配件有:
电源
USB线
串口线
标准网线

2  开发板接口概览
在启动开发板之前我们需要认识一些接口,并将这些接口正确连接到计算机。这里我先认识MY-SAMA5-MB200的接口。

2.1  MY-SAMA5-MB200正面图

2.2  MY-SAMA5-MB200背面图

3  快速启动开发板
1)跳到“开发板与计算机的连接”那一节中“关闭电源开关”,“连接电源线”操作。
2)跳到“开发板的启动”那一节中的“为开发板上电”,从那开始继续操作。
说明:快速启动方式下,开发板与计算机没有连接,但是从液晶屏上是可以看出系统启动状态的。

4  开发板与计算机的连接
由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连接开发板与计算机,下面内容将描述开发板与计算机的连接方式。

4.1  关闭电源开关
1)在连接开发板与计算机之前,我们需要检查开发板电源开关状态,并确保电源开关是断开状态。
2)使开发板电源开关处于断开的方式是:将开发板电源开关(开发板正面图的图示11)按到断开状态(—:闭合,O:断开)。

4.2  串口线的连接4.2.1  线缆连接
1)将串口线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的图示13,一端连接到计算机。
2)如果计算机没有串口,则需要自行准备USB转串口线并连接。
3)如果没有连接串口线,将不能通过串口方式与开发板交互。但是不影响开发板的启动及烧录系统。

4.2.2  串口终端工具配置
1)通过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找到计算机上我们使用端口号。
2)配置串口终端工具的各参数。
SecureCRT & USB串口3 示例配置如下:

4.3  网线的连接
将网线一端插入开发板的图示9,网线另一端插入计算机的网口。

4.4  USB下载线的连接
USB线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的图示22,另外一端插入计算机的USB接口。

4.5  连接电源线
将电源线一端连接到开发板的图示12,一端连接电源插座。

5  开发板的启动
“开发板与计算机的连接”中按照顺序进行操作后,我们的开发板与计算机的连接已经完成了。要使开发板启动,我们需要为开发板上电。

5.1  为开发板上电
将开发板电源开关(开发板正面图的图示11)按到闭合状态(—:闭合,O:断开)。

5.2  观察启动状况
5.2.1  串口终端动态
会看到计算机的串口终端有开发板启动过程中输出的启动过程信息。示例信息如下:

5.2.2  开发板动态
启动到一定阶段后,开发板上的led灯会一直闪烁。

5.2.3  显示屏状态
如果液晶显示屏正确连接,会看到在开发板的启动过程中显示屏有输出图像。

网友A:
可以的啊! 真是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 真是可以的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