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和IGBT问题

楼主(2019-04-03):
有小神能给我解释一下开关电源和IGBT到底是什么东东吗?

网友A:
我不是小神,路过打酱油...........

网友B:
IGBT 只是个功率开关器件. 开关电源必然会用到功率开关器件, 但未必使用 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B:
IGBT 只是个功率开关器件. 开关电源必然会用到功率开关器件, 但未必使用 IGBT ...

那逆变器什么的呢?

网友B:
逆变器当然也需要功率开关

啊?那什么马达,变速器,开关电源是都需要IGBT吗

网友C:
百度半小时,论坛发帖2小时你还看不懂咋回事

网友D:
开关电源电一种电源设备的叫法,IGBT只是一种器件

楼主(2019-05-21):
引用 网友C:
百度半小时,论坛发帖2小时你还看不懂咋回事

当然是因为笨啦

网友E:
    开关电源,相对线性电源而言的。通过开关管的通断,一般输出PWM波或SPWM波,再经过LC滤波,输出需要的电压。分为整流(AC/DC)、逆变(DC/AC)、直流降压、直流升压、交流变频等5种开关电源。
   这5种开关电源,都需要重要的元器件——开关管。
   开关管一般有一下几种:双极结型电力三极管(BJT)、晶闸管(SCR)、电力场效应管(P-MOSFET)、绝缘门极双极型晶体管(IGBT)、静电感应晶体管(SIT)、 GTO等等。
  每种开关管有不一样的特性参数和应用场合。IGBT是电压驱动功率较大,开关的速度快。一般用在大功率的逆变器、永磁同步电机驱动器、大功率的UPS等。
   地铁的电机驱动器、高铁的电机驱动器估计用的是IGBT,或者功率更大的IGPT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