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051的比较器使用

楼主(2019-04-03):
比较器有两根输入脚分别命名为:正端(positive)和负端(negative)外加一根输出脚。比较两根输入 脚的电压,如果正端电压大于负端,输出高电平,否则输出低电平。比较结果可以输出到引脚上 也可以读比较状态寄存器得到(输出引脚就可以当作普通IO使用)。 负端输入电压有几个选择:比较器负端引脚(由外部输入电压)、内部阶梯电阻分压、内部参考电 压和模拟地。如果选择内部阶梯电阻分压,分压公式如下: 比较电压 = AVDD x (1/6 +CRV/24), CRV = 0 ~ 15 比较器工作原理很好理解,要用好比较器,还需要理解它的很多电气特性。比较重要的有下面的7 项
Input Offset Voltage:输入电压偏移,就是输出为 0时,N端接地,P端需要施加的电压
Output Swing:是指输出摆幅,就是输出信号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值
Input Common Mode Range:是指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就是(N+P)/2的范围
DC Gain:是指放大倍数,40db就是指放大 100倍。输出/输入 放大 100倍
Propagation Delay:是指传输延迟。
Hysteresis:是指迟滞。例如:P比 N大输出不是马上变 high的,而是 P要比 N高 10mV才会 变 high;P比 N低的时候也不是马上变 low,而是 P比 N低 10mV之后,输出才会变 low
Stable time:比较器的输出从低电平变高电平,或者从高电平变低电平所需要的时间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7 $
* $Date: 15/05/22 2:56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how ACMP works with internal band-gap voltag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 Function prototype declaration */
void SYS_Init(void);

int32_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Configure UART0: 115200, 8-bit word, no parity bit, 1 stop bit. */
    UART_Open(UART0, 115200);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M051 ACMP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This sample code demonstrates ACMP0 function. Using ACMP0_P (P1.5) as ACMP0\n");
    printf("positive input and using internal band-gap voltage as the negative input\n");
    printf("The compare result reflects on ACMP0_O (P3.6)\n");

    /* Configure ACMP0. Enable ACMP0 and select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as negative input. */
    ACMP_Open(ACMP01, 0, ACMP_CR_VNEG_BANDGAP, ACMP_CR_HYSTERESIS_DISABLE);
    /* Enable ACMP0 interrupt function */
    ACMP_ENABLE_INT(ACMP01, 0);

    /* Enable ACMP01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ACMP01_IRQn);

    while(1);

}

void ACMP01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32_t u32Cnt = 0;

    /* Clear ACMP 0 interrupt flag */
    ACMP_CLR_INT_FLAG(ACMP01, 0);
    /* Check Comparator 0 Output Status */
    if(ACMP_GET_OUTPUT(ACMP01, 0))
        printf("ACMP0_P voltage > Band-gap voltage (%d)\n", u32Cnt);
    else
        printf("ACMP0_P voltage <= Band-gap voltage (%d)\n", u32Cnt);

    u32Cnt++;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lect HXT as the clock source of UART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Enable UART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CMP01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CMP01_MODULE);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1.5 multi-function pin for ACMP0 positive input pin */
    SYS->P1_MFP = SYS_MFP_P15_ACMP0_P;

    /* Disable digital input path of analog pin ACMP0_P to prevent leakage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1, BIT5);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and ACMP0 output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YS_MFP_P36_ACMP0_O;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跟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顺序不同。

楼主:
这说明配置上不分先后顺序,有些内容。

楼主:
1,关于ACMP的模块时钟开启。只有两种参数
  1. #define ACMP01_MODULE  ((1UL<<30)          |(MODULE_NoMsk<<25)                   |(MODULE_NoMsk<<10)        |CLK_APBCLK_ACMP01_EN_Pos)   /*!< ACMP01 Module */
  2. #define ACMP23_MODULE  ((1UL<<30)          |(MODULE_NoMsk<<25)                   |(MODULE_NoMsk<<10)        |CLK_APBCLK_ACMP23_EN_Pos)   /*!< ACMP23 Module */

楼主:
01模块和23模块。请认准了。
使能了模块的时钟后,就是GPIO配置。让多功能端口作为ACMP使用
我们注意到例程是用的SYS开头,也就是这个相关的内容是属于SYS的

楼主:
所以看了手册你就会发现,原来都在手册里了,疑问。

楼主:
管脚功能选择的定义。

楼主:
今天又用到这个,仔细研究了相关资料,发现官方的手册是最好的。配合BSP库和例子,轻松掌握牢固该知识点。

楼主:
好了,该睡觉了。大家有问题,可以发帖讨论,我跟大家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