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半桥逆变的问题

楼主(2019-04-03):
准备用IR2153设计一个静电发生器 基本原理图如下IR2153组成一个半桥逆变电路来驱动高压包原边,高压包幅边接倍压整流电路将电压放大到目标电压

图中HV是高压包的原边的输入电压,由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得来,IR2153产生12K左右的脉冲驱动MOS
我现在主要是对高压包的变比不太明白怎么确定,我现在说说的理解

例如我想得到 20KV的高压输出,HV(高压包原边电压)的电压为50V

假设高压包的变比为        n
那么高压包幅边的电压为 50/2n=25n  (半桥逆变变压器原边的电压为输入电压的一半)
假设倍压整流的放大倍数 A=8
那么  20KV=8*25n
所以 n=20000/8/25=100
按照这样算高压包的变比应该为 100
不知道这样算是否正确?

网友A:
半桥逆变变压器原边的电压为输入电压的一半

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为啥一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桥逆变变压器原边的电压为输入电压的一半

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为啥一半呢 ...

因为有两个等容量电容对HV进行分压,高压包副边电压为HV的一半

网友B:
完全正确,高压包输入电压为VCC的一半也是对的,不过,不是因为2个电容分压。2个电容只是建立一个1/2VCC的接入点而已,你只用一个电容串联到高压包,高压包另一端接地或者VCC也是这样的算法,原因是方波幅度=VCC,经过隔直整流的峰值,就是一半。

网友C:
还有效率,所以需要超过100才能得到你需要的输出。
还有振荡,所以输出在轻载时可能会比设计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正确,高压包输入电压为VCC的一半也是对的,不过,不是因为2个电容分压。2个电容只是建立一个1/2VCC的 ...

好的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效率,所以需要超过100才能得到你需要的输出。
还有振荡,所以输出在轻载时可能会比设计的高。。。 ...

如果理论算出是100 那么实际做变压器时 应该多出多少余量

关于振荡,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有两个等容量电容对HV进行分压,高压包副边电压为HV的一半

嗯, 可以这么说:  输出电压的幅值, 最大可达HV的一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理论算出是100 那么实际做变压器时 应该多出多少余量

关于振荡,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能帮忙解答一 ...

实际变比需求你要做出来测。
振荡是因为这种高压变压器一般漏感较大,你用方波驱动变压器,输出会有明显的振铃,轻载时这些振铃会使输出电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