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051介绍与选型

楼主:
这个资料太好了。

楼主(2019-04-03):
内核
– ARM® Cortex®-M0 内核最高运行到 50 MHz
– 一个 24-位系统定时器
– 单周期 32-位硬件乘法器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 (NVIC) 用于控制 32 个中断源,
每个中断源可设置为 4 个优先级
– 支持串行线调试 (SWD) 带 2 个观察点/ 4 个断点
◆ 内建LDO支持宽电压操作 : 2.5 – 5.5V
◆ 程序存储器 / 数据存储器
– 8K/16K/32K/64K 字节 应用程序存储器 (APROM)
– 4K 字节系统编程 (ISP) 加载程序存储器 (LDROM)
– 4K 字节内部高速暂存存储器 (SRAM)
– 4K 字节数据存储器 (DataFlash)
◆ 时钟控制
– 内置 22.1184 MHz RC 振荡器
– 内置 10 kHz RC 振荡器用于看门狗和低功耗操作模式
– 外部 4 ~ 24 MHz 晶体振荡器输入用于精准的定时操作
– 外部 32.768 kHz 晶体振荡器输入用于 RTC 及低功耗模式操作
◆ 定时器
– 支持 4 组 32 位定时器, 每个定时器有一个 24 位向上计数定时器
和一个 8 位预分频计数器
– 提供单次, 周期, 输出翻转和连续计数操作模式
– 支持补获及事件计数模式
– 支持看门狗定时器, 窗口看门狗定时器 (WWDT)
◆ 脉宽调制 / 捕捉
– 8 通道 16-bit PWM and 16-bit 数字捕捉定时器
– 支持互补配对 PWM 的死区发生器
◆ ADC 转换器
– 8 通道 12-bit SAR ADC, 转换速率最高达 760 Ksps
◆ 通信外设
– 2 个 UARTs 串行接口 (2 UARTs, 最高达 1 Mbps 波特率)
– 2 个 SPI 高速串行外设接口, 时钟速度最高达 32 MHz (主), 16 MHz (从)
– 2 个 I²C 总线, 最高速率达 1 Mbps
– 支持 RS485, LIN, IrDA (SIR)
◆ 唤醒来源
– WDT, I²C, Timer, UARTs, BOD, GPIOs
◆ 欠压检测
– 检测电压:4.4V / 3.7V / 2.7V/ 2.2V
– 支持欠压检测中断及复位
◆ GPIOs
– 最多达 40 个 I/O 引脚, 支持中断及唤醒
– 四种 I/O 模式:准双向, 推挽输出, 开漏输出, 高阻输入
– TTL/Schmitt 触发输入可选
– I/O 引脚可被配置为边沿/电平触发模式的中断源
– 支持 5V 输入
◆ 工业级温度范围
– -40˚C ~ +85˚C (DN)
– -40˚C ~ +105˚C (DE)
◆ 高抗干扰
– ESD HBM 8kV, EFT ± 4kV
◆ 代码防护机制
– 96-bit UID 芯片唯一码
– 128-bit UCID 客户唯一码
◆ 封装 (RoHS)
– QFN33 (5x5mm)
– LQFP48 (7x7mm)
產品特性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系列貌似很好入门。

网友A:
把这个框架中的相关内容搞懂,就大神了。

网友:
存储空间划分很详细。

网友B:
DE.系列给力

网友C:
开发板如果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