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如何扩大P0口输出电流(拉电流)

楼主(2019-04-03):
用51单片机P0口输出高电平信号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tb6600,但是P0口输出电流只有1mA,无法驱动tb6600的信号端,请问如何将P0口输出电流扩大20倍?最好是可以用三极管电路实现,麻烦大家解答一下,最好能有详细的电路图和说明,谢谢!

网友A:
用三极管还不简单,三极管直接5V接到c,IO控制B,加个电阻限流

网友B:
接个门电路也可以

网友C:
外加N沟道MOS管驱动

网友D:
嗯 驱动方式很多 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E:
既然选51, 可选增强性的51,例如STC12C、STC15、STC8系列,可配置IO为强上拉,20mA. :)

STC单片机IO模式设置小工具(STCIOset V1.0*)
https://bbs.21ic.com/icview-2489580-1-1.html?fromuser=autopc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