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STM32F407VGT6写内部FLASH问题

楼主(2019-04-04):
有个产品要远程升级功能,现在程序远程下发成功,校验也成功。
程序大致是将存储在外部RAM里面的程序,按照512byte一包,写入内部flash。
现在问题来了,我每写一包,然后再从flash里面读这包数据,都是正常,但是我再写下一包的时候,会把上一包数据擦除,最后用jflash查看内部flash时候,只剩下最后一包写入的数据,导致升级失败。
bootloader和app里面都使用了ucosiii。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助各位。

楼主(点评):
void BSP_FLASH_Write(uint32_t WriteAddr,uint32_t *WriteBuf,uint32_t WriteNum) { FLASH_Status status = FLASH_COMPLETE; uint32_t addrx=0; uint32_t endaddr=0; if(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WriteAddr%4) return; //非法地址 FLASH_Unlock(); FLASH_DataCacheCmd(DISABLE);//FLASH擦除期间,必须禁止数据缓存 addrx=WriteAddr; //写入的起始地址 endaddr=WriteAddr+WriteNum*4; //写入的结束地址 if(addrx<0X1FFF0000){ //只有主存储区,才需要执行擦除操作!! whil

网友A:
这个需要整体先擦除,然后再接收一包写入一包

楼主(点评):
前面有个升级前准备,已经擦除过了

网友B:
你查一下手册,flash里不同地址段的擦除扇区是不一样的,前面块小后面块大,好像是128K字节一次一擦.

楼主(点评):
擦除是按扇区擦的,和大小没关系吧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有关系,扇区大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