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9486烧IC,

楼主(2019-04-04):
如电路图,此电路为电瓶车供电的降压电路,降压IC数据手册上输入范围为100V以下,但是实际上输入如果达到70V,瞬间接入电源,有时候就会烧坏IC,但是如果电源接入电源后,工作正常,则会一直正常,就是接入电源的时候,有时候会瞬间烧坏,输出的电容也一并烧坏,电路和数据手册上也一样,有没有大师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输入电容和线缆在上电时产生高频振荡,烧IC。
对策:
1. 串一个NTC在输入端
2. 输入增加一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抑制上电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容和线缆在上电时产生高频振荡,烧IC。
对策:
1. 串一个NTC在输入端

大容量电容因为体积受限,NTC选用多大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容量电容因为体积受限,NTC选用多大合适?

不清楚。你自己试试看吧。

网友A:
你96V输入,用100V的IC太极限了,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96V输入,用100V的IC太极限了,很容易坏。

实际72V

网友A:
你这个前面电源已经READY,然后接线或插拔的需要2倍输入电压的耐压才基本安全

网友B:
在输入端串联一个小电阻也可以的。
电阻的阻值,可以根据电路电流选择。
比如输出电流1A,输入电流大概100mA,
电阻可以选5欧,功耗才0.05W,0805封装就可以了。
启动瞬间,电阻的电流会在20A左右,但是因为是瞬间,不用担心电阻烧毁。
启动瞬间电阻的发热量,只与输入电容C28,C29容量有关,与电阻阻值无关。
另外电容上的电压缓慢上升,也不会烧毁IC。

网友C:
手上如果有示波器, 你可测试一下接入电源瞬间, U4第三脚Vin和第五脚SW的波形,是不是远远高出100V或者产生震荡.

网友D:
可能原因:
1、输出滤波电容C31,C33 如果是钽电容,就容易击穿。需要使用耐压16V的。山寨的更危险。
2、电感L1 功率不够。需确保3.5A时 不会磁饱和。
3、MP9486A本身是个很烂的电压控制模式DC/DC。没有软起动,瞬态响应很差。输出可能瞬间过压。不适合带负载直接启动。
4、EN引脚最好使用输入分压电阻采样96V电源电压,得到3V的启动电压。且注意不能超过6V.

网友E:
芯片输出电压有充压的过程吗。上电瞬间,输出电压高于单片机的承受电压, 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原因:
1、输出滤波电容C31,C33 如果是钽电容,就容易击穿。需要使用耐压16V的。山寨的更危险。
2、电 ...

有其他的推荐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其他的推荐吗?

压差这么大不建议使用BUCK。还是用变压器转换为好,抗干扰也好。如果**用BUCK,林特的IC不错LT8631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压差这么大不建议使用BUCK。还是用变压器转换为好,抗干扰也好。如果**用BUCK,林特的IC不错LT8631 ...

网友D:
如果是电瓶车电源,一般得用两路稳压,一路5V给MCU,另外一路12~15V给驱动。
使用变压器降压的开关电源可以直接输出两路,可节省成本,抗干扰好,可靠性也高。
国产的AC/DC 芯片都可以用来制作。

被干扰后的电机驱动后果是灾难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原因:
1、输出滤波电容C31,C33 如果是钽电容,就容易击穿。需要使用耐压16V的。山寨的更危险。
2、电 ...

这个实际只有200mAd多点

网友F:
如果一定要用buck,就搞2级buck。
不过你的输入电压,好像进入常用反激电源芯片的范围了。选个反激不集成mos管的,应该更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