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3)

楼主(2019-04-04):
PIC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3)

     在上期连载中,我们已将C语言的一些基本知识通过表1~表3列出,希望初学者加强对上述表格内容的**,在编制C语言程序时,逐步学会其使用,直到灵活应用。下面继续介绍C语言中的循环语句及其应用。

  3.for语句

  for语句在前面的程序实例中已使用过一次。这里作进一步介绍。

  一般形式:

  说明语句;

  for(初始化条件;条件表达式;自增量++)

  执行语句;

  运行过程如下:先求解初始化条件(初始化值由用户设置);再判断条件表达式,若其值满足条件表达式,则执行for的内嵌语句(for以下的执行语句);在执行for的内嵌语句之后,求自增量4-+;求解自增量++之后,返回运行过程的第2)步继续执行。如果在继续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满足条件表达式的值。则退出循环。

  for语句是组成延时函数的主要成分,即:

  对照本上期的程序实例中的for语句,由该程序中,点亮LED的延时是一个固定值,所以来用无参数延时(delay)函数voiddelay()。其for语句中的k是基本的整型变量int型,故取值上限不应超过两个字节(见上文的表3)。在该实例中,k=20000。k值越大,延时越长。

  上述for语句也可以改为:

  说明语句;

  for(初始化条件;条件表达式;自减量--)

  执行语句;

  其功能是等效的。读者可以按需选用。

  从上述for语句的组成可以看出,for语句实际上是一种按设计者要求编写的循环计数器,利用它可使程序按指定的次数重复执行一个语句或者一串语句,所以常常用作延时功能。在延时函数中,为了增加延时量,可将for语句按不同的变量组合使用,以下的延时函数:

  其中,k1、k2是基本整型变量,其值按用户需要的延时设定。

  4.do—while语句

  功能:程序运行时,首先执行do中的内嵌语句,然后判断while中的条件表达式。若条件表达式为非零,则回执行do中的内嵌语句,如此循环,直到条件表达式的值等于零时,才退出循环,执行while语句之后的程序。

  可见,do—while循环语句与循环语句while和for的不同点是,do—while的循环是先执行d0中的内嵌语句,然后进行条件的判断,即不管条件判断的结果如何(即使为0),其do—while中的语句至少要执行一次。

5.程序实例3-一do-while语句的应用

  do-while语句看似简单。但其应用十分广泛和灵活。在while(条件表达式)中的条件表达式是由do中的内嵌语句执行的,这里仍以本连载(1)中的图1为例加以说明。从中读者可以看到,点亮多个LED灯的C程序有多种编写方式,均可达到相同的功能。

  该程序功能是给PIC16F84A的端口PORTB赋不同的值,使端13 PORTB各位外接的LED按所赋的值不断点亮、熄灭,并重复循环。循环过程由do—whiIe语句中的内嵌语句自增量进行,循环次数由whiIe中的条件表达式决定。笔者将上述功能的do—while语句应用程序命名为pic03.c,其清单如下:

  说明:该程序中,对B 口的赋值(语句J,使用十六进制数,也可用注释中的二进制数进行赋值,它们是等效的。对于某一口外接点灯电路,使用二进制数赋值更直观形象。

  读者在学习以上程序时。应注意do—while语句中的自增量与while中条件表达式之间关系,特别是条件表达式值控制增量的循环次数。所以,在实验该程序时,可将条件表达式的值进行多个变化,以便直接观察相关量的功能。

    八、C语言的数组和LED数码显示

  C语言中的数组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在以下介绍的LED数码管显示时,大家会看到它的用途。

  数组是由同种类型变量组成的集合体。在使用这些变量时。可用同一自定义的标识符命名,如在LED数码管显示字段时,用的数组自定义名为SEG7。数组可以是一维的,也可以是多维的。

  这里主要介绍~维数组及其应用。

  1.一维数组表达式:类型说明符数组名[常量】;方括号中常量又称下标, 例如数组intx[10];说明数组(名)有10个元素,每个元素都是整型变量的int(类型说明符)。对于~维数组,在数组定义时还需对数组赋值,这种赋值称为对数组的初始化。对数组初始化,常用三种方法。

  (1)一维数组,可以全部赋值,其方法如下:

  Int X[10]= 0,1,2,3,4,5,6,7,8,9;注意:赋值时需用的花括号和赋值之后需用的分号,否则程序编译无法通过。上述事句说明数组X的元素从X[0]=0开始至×[9]=9结束,共10元素。

  (2)一维数组可以部分赋值,其方法如下:

  X[10]: 0,1,2,3,4 ;此句只对数组0到4共5个元素,即x[0]至X[4]赋值,对于没有赋值的其他元素,其默认初始值为0。

  (3)一维数组可以省略下标,其方法如下:

  对一维数组,如果其全部元素都已赋值,可以省去方框号中的下标,以简化其表达式。例如:

  x[10]= 0,1,2,3,4,5,6,7,8,9;可以简写成:X[]= 0,1,2,3。4,5,6,7,8,9 ;理解了一维数组的以上规范。便可理解图2所示LED数码管的7段码数组的表达式。

  图2中的LED数码管是共阳极的,若将它的笔段码通过限流电阻R分别接到PIC单片机的某一口上,a段接端口的第0位,b段接端IZl的第1位,c段接以端13的第2位…… ,g段接端El的第6位。

  图2

  只要注意共阳数码管的某笔段为0(低电平)时,对应笔段点亮;为1(高电平)则熄灭即可。此时,LED共阳数码管的7段码0-9的,一维组的完整表达式为:

  该七段码数组,在后面的连载中将派上用场。

  在PIC单片机中,要用LED数码管进行相关的计数显示时,若用汇编语言编写其计数程序,常用查表程序实现LED的数码显示,若用C语言编写,只需将上述段码数组对PIC单片机某一口赋值,即可完成所需要的显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