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颗CR2032纽扣电池并联

楼主(2019-04-04):
一颗CR2032 210ma 理论容量会变成2倍  实际上有多大 消耗会不会增大,持续时间与一颗420的相比会怎样

楼主:
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经验  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我们定做过2颗2032 正极焊接起来的(并联),容量损失不大,原先的电池座也可以使用(就是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定做过2颗2032 正极焊接起来的(并联),容量损失不大,原先的电池座也可以使用(就是高一些) ...

效果和同容量的相比怎么样

网友B:
从电路原理方面分析   肯定是可以的    就是两颗电压偏差时   可能会出现损耗

网友C:
测试过就不知具体情况了吗?

网友D:
不建议并联,因为干电池的内阻较高且随着放电的变化率离散量过大,会导致有效容量不受控的减少,即减少多少无法预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效果和同容量的相比怎么样

因为是国内定制的,所以没有做单个电池和双电池组的性能对比,但从电池组的测试性能来看,容量差不多是2倍(和设想的一样),电压似乎有点差异,主要体现在检测电池电量的电压上面,(在耗电90%-95%后)好像会比单个电池高一点。

电池内阻并联变小了,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E(2020-04-14):
容量翻倍,电流会变大些.这种两颗并联是很常见的款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效果和同容量的相比怎么样

容量是叠加,并且大电流放电效果更佳,相当于增加了电池正负极接触面积。
很多设备产品都采用了2颗并联的电池。最常见的是超市的电子货架标签,里面就是2颗2450电池。
现在的ETC是4颗2450,技术很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