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D卡频繁读写防止死机机制

楼主(2019-04-04):
用STM32RGT6 SDIO方式读写TF卡,产品已有。产品要支持48小时采样,数据存在TF卡中,1小时会在TF卡生成2M的文本。TF卡的初始化参考的是正点原子例程
程序对TF卡读写频率比较高,目前产品以48小时一个周期,测试了20周期不会死机。但是21周期的时候程序死在TF卡上了。TF卡用的CLASS4
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方法能预防这样的不可预估的死机吗?
给个大致方向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A:
TF 卡不会只允许 20 次的. 我想你的代码可能引起的访问冲突了
除了借用仿真器捕捉错误现成分析, 你还可以考虑先降低访问频率测试, 寻找问题特征来分析

楼主:
这玩意儿真不好搞,死机出现在980小时,目前也不可能修改一次代码跑980小时观察效果。只能先考虑程序当在TF卡系统写函数时候,系统进行复位来保存数据。
难搞的

网友B:
会不是代码有故意的BUG呢

网友C(2019-05-05):
每次都是第21次死机吗

网友D:
固定的21 那就是程序问题了吧

网友E:
是否是用的指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