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将现有的bin文件烧写到SPI FLASH

楼主(2019-04-04):
如何将现有的bin文件烧写到外部的flash中?

网友A:
加载文件,连接芯片,用对应的协议烧写

可以详细一点吗,现在的情况下就是指通过新唐的nu_link编程器,通过改变烧写算法,将现有的bin文件烧到SPI FLASH中

网友B:
不知道是要通过下载器还是其它的通信,我有项目用SPI Flash保存图片资源,通过USB通信将BIN文件烧录到SPI Flash,只作为HID设备,传输速度有些慢。

芯片是新唐的M051系列,想通过nu_link编程器烧写到外部flash中

网友A:
用USB或串口吧,批量时提前写入芯片中;
还可以用在线的SPI烧写工具
在ARM开发时可以用JLINK写入,NuLink不知道,但一定有其它的要求;

网友C:
找一个USB  FLASH编程器吧,淘宝上一大堆,然后直接烧就是了。

网友D:
需要一个专用编程器。

网友E:
应该有你这个接口的烧录器的。

网友F:
SPI的Flash肯定有写入的协议吧,你可以用一个单片机做控制器,用单片机串口跟电脑通信,负责写入电脑发送来的固件。

网友F:
也可以使用相关的编程器。应该有的。

网友G:
參考下面的github吧
https://github.com/Jen-Chih-Liu/NUC240-SPI-FLASH-TOOL

网友H:
楼上高手啊,经常做一些牛B的工具软件。

网友I:
买个专用编程器

楼主:
现在是有新唐nu_link的烧录器,现在的想法就是,改变keil中烧写的算法,原本是烧到单片机内部的flash,现在直接改变烧写算法,将bin文件直接烧写到单片机外部的flash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SPI的Flash肯定有写入的协议吧,你可以用一个单片机做控制器,用单片机串口跟电脑通信,负责写入电脑发送来 ...

这个板子上没有做串口的这一项功能

网友J:
还没搞定呢,大不了自己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