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结构体指针问题

楼主(2019-04-04):
结构体如下:
__packed struct AD9362_TypeDef  //
{
        uint8_t                 id_no;
        //uint8_t                 id_no1;
        uint32_t    data_t[8];
        bool                          bbdc_track_en;  ////
        bool                          quad_track_en; /////
        uint32_t                bist_tone_level_dB;
        uint32_t                bist_tone_mask;

} ;
单字节对齐,当结构体中间数组是data_t[7];        时运行正常,如下图:
当结构体中间数组是data_t[8];        时运行不正常,函数形参结构体指针自动改变,如下图:
网上查说字节对齐问题,我改为4字节对齐
__align(4) struct AD9362_TypeDef  //
{
        uint8_t                 id_no;
        //uint8_t                 id_no1;
        uint32_t            data_t[30];
        bool                          bbdc_track_en;  ////
        bool                          quad_track_en; /////
        uint32_t                bist_tone_level_dB;
        uint32_t                bist_tone_mask;

} ;
中间数组为 data_t[8];时确实没问题,但是数组改为 data_t[30];或者以上时,同样会出现地址改变的情况。

哪位大神遇到过,求解决办法

网友A:
这是编译器的问题,  为了快速的内存访问, 编译器会增加无效字节使变量内存对齐. 所以数组改为 data_t[30] 会导致插入字节而地址错误
__packed 可以避免这个编译器的增加操作, 但是导致的 内存不对齐可能引起运行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编译器的问题,  为了快速的内存访问, 编译器会增加无效字节使变量内存对齐. 所以数组改为 data_t[30]  ...

那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B:
都正常啊,你好好理解一下0x800043A的指令。

网友C:
一起学习下,我也弄不太懂地址对齐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用对齐的方式定义结构体里的成员。

网友D(2019-05-05):
不用管它是不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