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寻找ARM 单片机

楼主(2019-04-04):
要求主频48MHZ以上,12 bit/400KPS 差分ADC,12bit DAC;RAM 32 KB;4 通道DMA

PINOUT 32~48;工作电压1.8~3.6V.  低功耗,待机电流小于2uA;

价格低于6元含税

怎么联系?不方便你就加我吧 280169003
加我Q23103069,我发资料你看看评估下资源
xch
@Andy003 :无DAC
东软M0 ES32F0系列

网友A:
低于6元。。。。。STM8找找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于6元。。。。。STM8找找看吧

目前找到10元的进口料

网友B:
RAM要这么大  做啥产品啊

网友C:
这么大的 RAM 又要 ARM 基本不会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要这么大  做啥产品啊

如果,带高速dsp,可以1k sram。

网友D:
RAM 32 KB, 可能是最大的卡点.  看看能否优化一下配置.

网友E:
SYD8821 有160K RAM 、512K Flash,64MHz; 只有10Bit ADC,没有DAC,没有DMA。有2.4GHz收发器,0.7uA。 ¥5.50

大哥这个是我再卖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SYD8821 有160K RAM 、512K Flash,64MHz; 只有10Bit ADC,没有DAC,没有DMA。有2.4GHz收发器,0.7uA。 ¥ ...

有DMA。谢谢!
还是不能满足

网友F:
stm32g070

xch
无DAC接口

楼主:
没有差分ADC接口

网友G:
华大的MCU,

xch
无DAC,无差分ADC

楼主:
很难找具备12 位 DAC接口的MCU

网友H:
这个价格找到这种配置,我也想看看谁家这么厉害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YD8821 有160K RAM 、512K Flash,64MHz; 只有10Bit ADC,没有DAC,没有DMA。有2.4GHz收发器,0.7uA。 ¥ ...

你这含税*币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含税*币价?

淘宝搜到的,有成交量。大概不含税吧。类似的低档芯片 32K RAM 的才¥3.50

@wh6ic :为啥呢
@je段 :突然没有了任何 聊一聊 的欲望。
给个QQ聊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价格找到这种配置,我也想看看谁家这么厉害 哈哈

发现灵动ARM最接近需求

xch
@congfenglong :mm32f103_m版本有。 它有 n,o 版。搞不清楚是不是一大堆bug还没扫光
没有DAC吧?DAC需要技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现灵动ARM最接近需求

xch
@congfenglong :5.15@1kpcs
你哪里来的手册?为啥我在他们官网看到的没有DAC
这颗多少钱?

楼主:
数据手册

网友I:
这么大的ram,我都想买来玩玩了

网友J(2019-07-08):
华大现在新出的有符合要求的  409946461

网友J:
华大现在新出的有符合的 409946461

网友K:
差分ADC这点都不好找,

网友L:
AT32F413,804086321

网友M(2019-08-27):
搞硬件的不懂单片机  每个ADC可用多达8个外部通道,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M:
搞硬件的不懂单片机  每个ADC可用多达8个外部通道,啥意思

一个ADC前面安装8选一模拟采样开关。轮流转换就算8通道。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一个ADC前面安装8选一模拟采样开关。轮流转换就算8通道。

说白了还是一个ADC接口  通过模拟开关转换出来变成多个通路?

xch
@QWE4562009 :有没有"意义"得问伟大领袖
@xch :是?
xch
@QWE4562009 :你这个问题不属于电工问题, 得问伟大领袖。
@xch :那既然都要用到这个唯一的ADC口 那切换不就没意义了吗
xch
是

网友N:
推荐GD32E103CBT6   120MHZ+128K/32K+ADC+DAC

楼主:
引用 网友N:
推荐GD32E103CBT6   120MHZ+128K/32K+ADC+DAC

谢谢!  最靠谱的推荐。 价格知道多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