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像电阻一样的两环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9-04-04):
如下图,这个像电阻一样,只有白色和紫色两环,两端量了下,好像有很大的电阻,最少在10K以上。万用表红色表笔正反测量下,显示的阻值还有不同。
大虾们,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型号是什么?我感觉是热敏电阻,但是不应该这么大阻值啊。
谢谢。

楼主:
我估计是二极管,但是不知道型号

网友A:
用过类似的二极管     柱状表贴的    1N4148就有

网友B:
1n4004

网友C:
只有稳压二极管才用色环,玻璃涂漆封装的,一般就是2 个色环,表明稳压值。

网友D:
稳压管,色环为: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分别用来表示数值1、 2、3、4 、 5、 6、 7、 8、 9、0。色环靠边一侧为负极,从负极处起读。

楼主:
谢谢各位,涨知识了。
但是我还有个疑问,这个管子是串联在电路电源输入脚,我理解用个普通二极管就好了,用稳压管有什么特别作用呢?

网友E:
串入是防反的么

网友F:
好贴必须顶,使劲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