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I电源芯片_TPS54260,24V转±15V,烧芯片,不启动

楼主(2019-04-04):
用24V做一个±15V供运放,选择TI的TPS54260DGQR,先画一块小板来验证,±15V都画到一个板上,调试的时候出现过以下状况:
01--出现过,只有+15V输出正常,-15V无输出。
02--出现过,-15V开始无输出电流2mA,直流电源一直供电,大约2min,电流就非常大,类似短路,芯片就烧掉。
03--分别调好两路了,将两个合起来,就电流大,少芯片
04--分别调好两路,正常,放几分钟,重新上电,发现又是电流大,烧芯片。
05--崩溃。。。求解。。。。

网友A:
买了假货?

网友B:
在检测下硬件电路吧!

楼主:
哈哈,找到问题点了,好开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找到问题点了,好开心

什么问题?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说说?

-15V公模电感IC的一端要接地,要不然IC的GND和GND之间就相当于串了一个电感。

网友A:
你的共模电感用法可能不对。你把其中一条线短路了就相当于两条线都是直接连的,还不如直接用个普通电感在+15和-15,或者干脆不要电感。
可能理想的解决方案是用一个三条线的共模电感,不过可能难以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