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睡眠后唤醒

楼主(2019-04-04):
P03_Input_Mode设置为输入模式。开启中断唤醒Enable_BIT3_FallEdge_Trig有个奇怪的问题。我在循环中读取P03的值但是只有在睡眠的时候程序才正确反应当程序在醒着的时候程序并没有按我的逻辑走。

楼主:
进入休眠

进入休眠

唤醒

唤醒

循环

循环

楼主:
各位大师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都睡眠了还怎么读呢

网友B:
如果有接著ice 時,n76e003 是不會進休眠模式的。
進中斷前,必須確定自已的gpio準位
建議用串口打印字串,會比好除錯。

网友C:
睡眠的时候你这设置才生效,你设置的是睡眠换新模型

网友D:
不开启睡眠能正常不

网友E:
你要确认你的功能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F:
做的项目弄完了?

网友G:
是不是模式设置不对导致的。

网友H:
意思是在没有进入睡眠的时候,直接读取这个端口的电平,读取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