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怎么实现手机升级

楼主(2019-04-04):
想要通过网络把新代码放在手机上,手机通过蓝牙与单片机通讯,实现产品升级,实际上就是远程升级,单片机是stc12c5a16s2,有可通实现吗,请教论坛的大侠!

网友A:
只要要可用的通信外设,  实现这个功能还是可以的. 只是这个 IAP 程序和控制程序会是个难点

网友B:
弄2个工程,一个是应用,一个是升级的。升级部分的代码地址固定在程序空间的最后。需要升级时从应用程序跳转到升级程序,升级程序获取代码后更新应用部分程序。
大致是这样

网友B:
2个工程的代码合并在一起烧录到芯片

楼主:
一头雾水

网友B:
stc网站上有一个利用STC IAP单片机实现自己的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