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测距

楼主(2019-04-05):
要求显示距离,并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主程序是调用测距程序,调用显示程序的循环,求达人指教

网友A:
楼主意思是如何测距?如何设计根据距离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网友B:
用定时器来实现声音的频率不同

网友C:
当然是通过定时长短来实现频率的不同了,笨!

网友D:
倒车系统在打开测距功能时,使报警器随距离的减小声音的间歇时间缩短

网友E:
用光电鼠标的原理应该也可以测距

网友F:
测量的距离不同 被测物的特性不同 可能要采用不同的测量手段

网友G:
激光测距我觉得单片机可能搞不定,光束太快了

网友H:
朋友做的基本都是超声波测距,可以坐小车什么的

网友I:
超声波测距,设计流程很简单,通常都是使用传感器发出脉冲波形,再接受反射回来的脉冲,然后算出从发射到接收所用的时间,再与脉冲速度相乘/2,便可以测出距离

网友J:
可以选用C51这款片子,功能够了,本身并不需要考虑功耗等问题。底层驱动很好写,设置一下端口定义,基本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K:
如果功能多一点,外围电路加个看门狗,数码管显示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