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自己写不出来程序

楼主(2019-04-05):
现在正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态,能看懂别人的程序,自己却写不出来,能看懂别人的电路,简单的也能仿制出来,想自己设计却无从下手。

网友A:
自己为什么写不出来?
基础知识不够?还是目标太大?
看懂是什么一个程度?

网友B:
等能设计出来了,那就能彻底了解了这块板子了,那是高手了!不要气馁!

网友C:
楼主要补补基础,试着从简单的东西开始,多做一点。

网友D:
先模仿写些小程序,例如控制IED的亮灭的等等,边调试边学习的

网友E:
开始学习的话都会有着个问题的,不过只要能耐下心的就可以好好地掌握的

网友F:
程序会移植就可以,电路能够模仿就ok

网友G:
2812很适合工业控制用的一款2000系列DSP,也可以作为通用控制器用。。

网友H:
编程语言基本上都是用C语言

网友I:
在研究中所碰到的各种问题只有你自己才能够真正解决

网友J:
先要懂数字电路,再学DSP

网友K:
选择一个厂家的DSP进行学习,主要是看DSP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