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打孔是打过孔还是 焊盘

楼主(2019-04-05):
1.先打孔再覆铜

2.先覆铜再打孔

哪个在前,,打孔是打过孔还是 焊盘??? GND网络是先打孔还是先覆铜

网友A:
自动雕刻机  用来做PCB
一套工序都是半自动

网友B:
雕刻机先打孔  这个孔打完之后肯定是没有铜
即上下层是断开的   然后放入镀铜池给过孔镀铜

网友C:
对于需要覆铜的网络,我的做法是,先将关键位置的连线手工布通,然后覆铜,最后将零散的位置打孔、布线。。

网友D:
这个工艺是很重要的,直接影响到PCB板的性能的

网友E:
一般来说是先打孔,再处理过孔的,这个也是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额

网友F:
一般来说是先打孔,再处理过孔的,这个也是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