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加二极管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
看到别人量产了的产品,热敏电阻都加了上下拉二极管,不明白为什么要加这个?
有大神可以解释下?感觉实在没什么必要。
十分感谢!

网友A(2019-04-05):
可能是温度传感器,带了很长的线缆,在强噪音环境下增加钳位二极管保护信号处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温度传感器,带了很长的线缆,在强噪音环境下增加钳位二极管保护信号处理电路。 ...

板载的,走线都是PCB,距离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可省略,D1接上可加速电容放电。

多谢。D1一端是3.3V,一段为测量端。貌似加速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载的,走线都是PCB,距离很短。

那么是多余的。
他可能抄的别人长线的传感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是多余的。
他可能抄的别人长线的传感器电路。

我也这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在断电时,跟RC复位一样。

多谢!

网友C:
东施效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