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无线遥控的发射/接收远程控制电路-遥控电路

楼主(2019-04-05):
无线遥控的发射/接收远程控制电路-遥控电路

无线遥控是指实现对被控目标的非接触的远程控制,这种控制技术在工业控制、航空航天、家电领域等应用很广泛。遥控系统一般由发射器电路和接收器电路两部分组成。发射器电路一般由指令键、指令编码电路、调制电路、驱动电路、发射电路等几部分组成;接收器电路一般由接收电路、放大电路、解调电路、指令译码电路和执行电路等几部分组成。如下图所示分别展示了无线遥控的发射和接收的电路图。

无线遥控是指实现对被控目标的非接触的远程控制,这种控制技术在工业控制、航空航天、家电领域等应用很广泛。遥控系统一般由发射器电路和接收器电路两部分组成。发射器电路一般由指令键、指令编码电路、调制电路、驱动电路、发射电路等几部分组成;接收器电路一般由接收电路、放大电路、解调电路、指令译码电路和执行电路等几部分组成。如下图所示分别展示了无线遥控的发射和接收的电路图。

网友A:
用分立元件搭建的无线发射和接收电路,现在用这种做产品的应该比较少了

网友B:
遥控开关是现代工业或者现代家庭中常用产品之一

网友C:
无线电遥控电路由无线电发射器与接收器两大部分组成

网友D:
常见的遥控电路一般有如下几种类型:声控、光控、无线电遥控等等

网友E:
无线电遥控最最基本的原理: 无线电遥控系统设备包括无线电发射机、接收机和执行机构三个部分。

网友F:
无线发射和接收模块装配,电路简单,

网友G:
玩具遥控车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H:
买一个315M的无线遥控模块

网友I:
知道电路原理及线路设计原理。自然知道怎么做。

网友J:
要编程,比较麻烦

网友K:
无线遥控电路的关健在高频部分

网友G:
遥控电路图怎么看不懂 正负极不连接怎么通路

网友B:
由可移动的遥控发射器,以及固定在墙壁上的开关接收器组成

网友F:
遥控电路比较困难了吧。

网友C:
最简单无线发射电路图了吧。

网友E:
发射机主要包括编码电路和发射电路。

网友D:
最简单的红外线遥控器

网友K:
线路板的设计也是成败的关健

网友J:
用专用的编码和解码电路,就会简单很多

网友I:
光二极管不能是普通的,要发红外光的二极管,光电二极管也是

网友H:
然后通过uln2003驱动继电器

网友L:
现在很多都是基于WiFi的遥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