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大佬帮忙 :写一个程序*(很简单,但是我不会)

楼主(2019-04-05):
串行通讯:输入1在数码管显示1.....输入9显示9(用51)
我老是想不通:因为SBUF只是一瞬间改变而已,而数码管确是一直循环显示,那个接收到的数字只是瞬间的;,请问大神们有没有方法。(thanks)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
这个功能感觉比较厉害,可能是MCU收到了数后,一直存在自己里面,然后不停的往数码管发。
一直存在MCU里面的话,好像要用到变量。找个内存存起来。

网友B:
这是搞数码显示的基础问题,
新的数据就自动更新
具体怎么实现, 还得结合你的硬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搞数码显示的基础问题,
新的数据就自动更新
具体怎么实现, 还得结合你的硬件电路 ...

普中的51单片机能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中的51单片机能做吗

楼主:
哦,我弄出来啦;谢了

网友C:
当然要保存了

网友D:
不同组合显示不同的数字,有啥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