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0V的MOSFET总炸,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4-06):
在用4个600V、20A的4个MOSFET组成一个H桥,来做一个控制线圈的双向控制,管子的型号是STP20NM60,TO220封装。由于这种斜对角的模式,无法使用自举模式,所以直接使用了上管单独加隔离DCDC电源这种简单粗暴的模式。鉴于体积的原因,DCDC使用的功率较小,只有1W。但是在DCDC的输出侧加了100Uf的电容来保障MOSFET导通瞬间的脉冲电流,12V变12V的DCDC。
故障表现为反复炸管子,既偶然,也必然。炸管子的板子分析时发现门极电路尤其脆弱。先期表现为门极电阻反并联的1N4148烧毁,后来拆掉了4148,但在GS之间加了TVS管,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
补充说明的是:负载电流最大峰值只有13A,管子的容量应该是够了。导通方式就是一个连续的40ms的高电平模式,也曾经加过PWM的方式来控制,因为炸管子放弃了,但没想到现在这种简单的控制仍然会炸。
请求大神相助。感谢。

楼主:
我现在感觉门极电路极为脆弱,怀疑点有:
1,STP20NM60内部的体二极管,速度是否够快?在斜对角的2个管子关断的瞬间,其续流速度能否跟得上?
2,门极电阻是否合适?20欧的阻值是我根据经验选择的,是否匹配?1N4148是否必要?
3,曾经看到资料,说上管导通瞬间,可能通过下管的DG中间的电容通过其门极形成电压,导致下管瞬间导通,如何消除这种可能性?
4,除了门极电路,是否有其他可能配置有问题,比如有哪些因素可能引起振铃现象?5,在600V这个级别,用MOS管好还是IGBT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0丶C42干嘛要接,至少也得串聯电阻,但通常也不需要RC吸收。

之所以加这个电容,原本想着有2个目的:1,做吸收电容;2,上管的参考地是虚拟的,加个电容似乎能稳一些。
不过对于这个电容,的确是没有深思熟虑,随意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0丶C42干嘛要接,至少也得串聯电阻,但通常也不需要RC吸收。

吸收电容不都是直接跨在管子两端加的吗?不好意思,吸收电容用的不多,以前都是直接跨接的,不过以前是153的。

网友B:
针对楼主说的第三条,可以通过在MOS管的GS之间并电容的方法来增加Ciss的等效值,这样可以减小米勒尖峰,从而避免半桥的MOS管出现直通的现象。建议楼主用示波器观察半桥两个MOS管的门级电压波形,以上桥臂导通时为例,当上桥臂开通时,对应下桥臂的MOS管门级会出现一个尖峰,测量该尖峰值有多大?是否大于MOS管的起始导通压降,若大于就存在直通打坏MOS管的风险。一般在MOS管GS之间并联的电容容值为MOS管本身的Ciss的1到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楼主说的第三条,可以通过在MOS管的GS之间并电容的方法来增加Ciss的等效值,这样可以减小米勒尖峰,从 ...

谢谢。
有点惊呆,似乎一直嫌弃GS之间的电容的存在,现在还要加大它?
我试试吧,门极暂态波形以前关注的确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点惊呆,似乎一直嫌弃GS之间的电容的存在,现在还要加大它?
我试试吧,门极暂态波形以 ...

好的,除了增加寄生电容,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关断时间,让关断的速度变慢,就是半桥中心点du/dt的变化速度慢下来。越是高压的应用场合,弥勒尖峰越是容易出现。
另外还要注意,MOS管和IGBT启示导通电压并不是恒定不变的,随着温度的升高,导通电压阀值会变低,也就是说刚开机的时候可能没有问题,MOS管跑热了之后如果限流保护功能做的不好,就会出现半桥上下桥臂直通最终MOS管损坏的现象。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除了增加寄生电容,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关断时间,让关断的速度变慢,就是半桥中心点du/dt的变化 ...

好吧,您又把我惊呆了,很多经典电路上都在门极电阻上反并联一个快速二极管,如图中的4148,就是为了加快关断。但您居然要增加关断时间。

网友C:
H桥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死区时间,不知道楼主考虑没有,这个才是炸管子最主要的元凶

网友D:
有专门的220V交流整流的高压H桥驱动,带自举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的220V交流整流的高压H桥驱动,带自举电路的。

IR2110,2113都考虑过,自举电路很难设计,因为我控制的是斜对角,上管关闭时对应半壁的下管不能打开。

网友E:
炸几个管子?栅极波形贴上来看看 ,R24,R25阻值选的合适吗?

网友F:
电路图最重要的部分没有贴出来。

从发的图上看,看不出任何问题,不足以导致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几个管子?栅极波形贴上来看看 ,R24,R25阻值选的合适吗?

一般是两个,有斜对角的,有半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的220V交流整流的高压H桥驱动,带自举电路的。

曾经用过IR2110和IR2113,同样炸管子。
而且自举的基础是基于下管给上管提供充电回路,在这种斜对角的控制中无法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图最重要的部分没有贴出来。

从发的图上看,看不出任何问题,不足以导致炸管。 ...

门极的驱动电路,用过IR2113,也用过推挽电路,也用过UCC21220,都会炸。所以,可以确定问题在主回路中。

网友F:
另外,还有一个,峰值电流13A,选用20A的MOS管,余量太小太小。
一般都要选5倍余量。

网友G:
没看见驱动电路。

上下臂同时导通了烧管子,开关速度慢了也会烧管子。

你这电路画蛇添足用了一大堆垃圾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见驱动电路。

上下臂同时导通了烧管子,开关速度慢了也会烧管子。

驱动电路换了好几版了,刚才本来回复了,结果被21IC莫名其妙的屏蔽了。总之驱动芯片用过,推挽用过,都一样,所以问题肯定在主回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见驱动电路。

上下臂同时导通了烧管子,开关速度慢了也会烧管子。

说具体点?哪里垃圾了?谢谢。

网友H:
给了个半拉电路 炸管,无法分析,H 桥都是经典电路,炸管应该检查你的驱动程序是否有问题,从原理上来看电路存在Q2、4  续流二极管 ,就完全没有必要C40、C42的存在!再说 TVS 也不是这样用法啊!炸管,在电路成型后,你可以去了负载 按理想导通顺序,给对应mos 加偏置 导通。关闭试一下!电源侧串大功率灯泡,如有短路  灯泡会点亮的!

网友I:
对于那种斜对角控制的线路,如果栅极驱动、供电没问题,如果时序没问题,是很难杀死驱动管子的。
贴不贴半拉线路都无所谓,如果时序出问题,下管还在工作,而对应的上管和对角线管子开启,则必然炸管。所以,还是驱动和时序有问题的概率大的多。
而你分析的所谓栅极极其脆弱其实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但凡DS击穿,无一例外,栅极都被烧毁,同时栅极外接的器件在瞬间也非常容易被烧,比如4148此类的。更有的连R24都烧,包括前面的驱动部分。
频率不低的烧毁,认真的抓波形,取桥臂的电流样本,反复测试,应该不难解决问题。顺便提醒一下,对于这类应用,桥臂附近必须有容量比较大的电容,如果是一个比较长的导线,在切换瞬间,续流是对VCC-GND发生的,没有电容,导线感抗就可能形成高的漏感尖峰,直接KILL 桥臂管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驱动电路换了好几版了,刚才本来回复了,结果被21IC莫名其妙的屏蔽了。总之驱动芯片用过,推挽用过,都一 ...

先得空载测试。如果烧了就是上下臂同时导通。
如果pass,
就换13A直流负载接入进行测试,若烧了就是开关速度不够。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具体点?哪里垃圾了?谢谢。

除了MOSFET,和两只电阻R37R51外,其他都是垃圾。

网友G:
引用 楼主:
驱动电路换了好几版了,刚才本来回复了,结果被21IC莫名其妙的屏蔽了。总之驱动芯片用过,推挽用过,都一 ...

省钱的测试方法也告诉你。在DCFZ 上串联一个10kohm 电阻进行测试。不会烧MOSFET,顺便观察DCVZ在开关切换过程的跌落。

这样只需进行项目2测试即可

网友J:
4148最大电流是3A,电容可以请去掉,换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是反向给电源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得空载测试。如果烧了就是上下臂同时导通。
如果pass,
就换13A直流负载接入进行测试,若烧了就是开关 ...

空载、轻载,绝对没问题,这个验证过的。
现在的炸管子,跟负载有关,我手头上的测试条件只能提供一倍负载,非常偶尔才炸管子。而实际应用时是三倍负载(即感抗是三分之一),操作个七八次必炸。
所以,目前,越来越多的分析表明,的确跟电容有关系。
几年前做过大功率的电力电子,受此习惯影响,贸然加了吸收电容,可能的确画蛇添足了。

工作原理还没有搞清楚,何种原因导致炸,MOS的功耗太大,电感包和,还是反向切换时,电感产生高压冲击MOS的DS,还是上下管直通?
xch
你没做过项目二的实验,没有数据下结论太武断。 看高压在开关切换过程的跌落波形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于那种斜对角控制的线路,如果栅极驱动、供电没问题,如果时序没问题,是很难杀死驱动管子的。
贴不贴半 ...

谢谢指导。

网友K:
电路都不贴全,只能瞎猜;
可能楼主觉得前边后边的电路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的感觉这么准,问题应该早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路都不贴全,只能瞎猜;
可能楼主觉得前边后边的电路没问题,但是如果你的感觉这么准,问题应该早解决啦[ ...

主要是电路画的有些乱,怕CHUNYANG老师他们说我。

网友C:
@21ic小喇叭,我的回复怎么就被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省钱的测试方法也告诉你。在DCFZ 上串联一个10kohm 电阻进行测试。不会烧MOSFET,顺便观察DCVZ在开关切换 ...

谢谢。
等着客户那边做反馈,然后我就做您说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侧加了100uF电容,电路还是要完整秀出,是半桥还是全桥要讲全桥。为何上臂不能用自举驱动? ...

上臂自举,需要下管的配合,也就是在上管的关闭期间下管导通来给上管的门极钽电容充电。斜对角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啊。除非我在控制一个斜对角的时候,同时在给另一个斜对角的下管一个单独的控制信号,设置好死区,这样的成本太大了。可能我的经验不够,我所能想到的就是这种斜对角无法自举。

网友L:
你都测试什么了。。。。贴几个=测试的关键波形总可以吧

大家都在这里盲人摸象~~~~~

弄不好就是因为你主回路寄生电感太大了。。。。跟PCB有关

网友G:
引用 楼主:
空载、轻载,绝对没问题,这个验证过的。
现在的炸管子,跟负载有关,我手头上的测试条件只能提供一倍负 ...

你使用的MOSFET 开关时间超过40uS ,就会出现七八次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都测试什么了。。。。贴几个=测试的关键波形总可以吧

大家都在这里盲人摸象~~~~~

谢谢您的关注,等着客户那边给反馈呢。我手头上的测试条件有限,以我手头上的负载是没有问题的、不会炸管子。客户那边给了反馈,我会再这里留言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空载、轻载,绝对没问题,这个验证过的。
现在的炸管子,跟负载有关,我手头上的测试条件只能提供一倍负 ...

另外,这管子所谓20A是吹牛。实际上可以可靠使用是10A。

网友M:
只能说明开关MOS没有进入开关状态,或是转换功耗有点大。发热了吧。

网友M:
直接上MOS驱动IC即可。控制大功率管子,时序上没那么好搞,上下直通就会炸。

楼主:
反馈一下,加的223电容,仍然会炸,103的,暂时没问题,继续测试中。
以前做过一些电力电子方面的产品,思维上习惯直接加一个吸收电容,各位看官可以根据104、223和103的情况,引爆一下吸收电容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这管子所谓20A是吹牛。实际上可以可靠使用是10A。

也不排除您说的这个原因。再等等反馈。

楼主:
反馈:彻底去掉电容,目前测试了300次,正常。
但我仍然对不加吸收的功率管不放心,所以还是打算加个102的试试。

网友N:
用隔离变压器和高压探头测试一下波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反馈:彻底去掉电容,目前测试了300次,正常。
但我仍然对不加吸收的功率管不放心,所以还是打算加个102的 ...

适度控制MOS关闭速度,对于任意全桥形式的拓扑,天然具有激磁电感自复位功能,依靠MOS内部寄生二极管,可以实现非常可靠的续流和电压箝位,当速度控制合适的时候,完全不需要任何吸收,必须注意的是合理的关闭速度,比如100nS以上,这样的速度,关闭区积分功率在安全范围,但是又不会引起高速关闭的超速尖峰,当速太快只几10NS,则可以在nS级别的时间,会因为线路的寄生电感造成极其短促但非常高的尖峰,可以直接KILL  MOS管。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反馈:彻底去掉电容,目前测试了300次,正常。
但我仍然对不加吸收的功率管不放心,所以还是打算加个102的 ...

更何况,要加吸收,也是一个合适的电阻+电容,并联在负载2端,让负载无法突变的电流,进入该电容电阻网络实现吸收目的,你这样在桥臂开关并联电容,真不是合适的吸收概念。
桥臂开关并联电容,只有在部分ZCS移相全桥系统作为谐振参数进行并联的实际应用见过。

网友O:
你这个是一上电就炸还是工作一段时间后才炸,电流比较大的话MOS温度过高也会炸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反馈:彻底去掉电容,目前测试了300次,正常。
但我仍然对不加吸收的功率管不放心,所以还是打算加个102的 ...

去掉电容正常可能是你的关断时间太长,实测一下功率管的开启时间和关断时间以及栅极驱动电压

楼主:
完全拆掉吸收电容后,本以为解决问题了,但只是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目前同样焊接的电路板中,仍然会有较大概率炸管子,损坏结果就是半臂上的两个管子都炸了。完全不加吸收,或者不加RC,似乎也不行。但怎么加,也不好确定,无从分析。
https://blog.csdn.net/u011731418/article/details/80076007,这个帖子,在网上很常见。如果按照这个帖子所说,Cdg会引起下管瞬间导通,那h桥真没法玩了啊!?即使加保护也来不及啊?太快了。这个帖子中说到,误导通的电流大小和时间跟Ton有关。如果这个导通时间很长,那岂不是铁定要废了?

@xch :您好,驱动原理图在53楼。实际上用的管子是8050和8550.
@xch :您好,驱动原理图在53楼。实际上用的管子是8050和8550.
xch
@小研究 :你现在的驱动图纸改成啥样子了?怎么没见到
@xch :半臂直通,是确认无疑的。具体原因不好查。
xch
半臂上两个管子都炸了,说明同时导通。
xch
半臂上两个管子都炸了,说明同时导通。

网友P:
1、硬件上,线圈并TVS
2、软件方面线圈换向时,中间有个刹车过程,比如两个下臂都导通。然后才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P:
1、硬件上,线圈并TVS
2、软件方面线圈换向时,中间有个刹车过程,比如两个下臂都导通。然后才换向。 ...

我这个控制是斜对角控制,当一个斜对角导通的时候,另一个对角根本没信号,这一点可以确定,所以可以刨除软件的因素。您说的线圈并TVS是怎么个方式?线圈作为负载,在斜对角导通时其上面电压达到360多V。
谢谢。

楼主:
现在的表现是:无论加不加102的吸收电容,都可能炸管子,也可能不炸管子,而且炸管子也不是第一次操作就炸,而是几次之后才炸。即使同样的PCB焊接出来的不同两块板子,也可能炸或者不炸,当然,没炸的那块板子也许只是时间未到。所以,似乎是积累的效果。但每次操作间隔都有10多秒,散热怎么会积累呢?
今天试着在GS之间并联了一个152的电容,还是炸了,似乎跟这个帖子反映的“上管导通瞬间导致下管瞬间误导通”没什么关系。

楼主:
门极驱动电路换了好几版了,都是同样的结果。
现在还是贴出来推挽的一版。

网友P:
给你给测试方法:
1、将线圈更换成电阻,用假负载,看看。可排除线圈的感应电势,20A的电流,这个线圈感应电动势不得了。
如无问题,想办法钳住线圈感应电势。如果有问题,用2
2、用假负载,从大值到小值,从小到大。排除管子的散热问题。
这里排除桥臂上下导通问题。及散热问题。
从你的反应速度来说,是否用四个接触器,构成桥。反应速度是否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给你给测试方法:
1、将线圈更换成电阻,用假负载,看看。可排除线圈的感应电势,20A的电流,这个线圈感应 ...

线圈换电阻没问题,电感小负载也没问题,反复测试过了。最初因为没有真实负载测试,就是用的小电感负载。所以,炸管子肯定跟感性负载有关,这点可以肯定。
谢谢。

网友N:
引用 楼主:
线圈换电阻没问题,电感小负载也没问题,反复测试过了。最初因为没有真实负载测试,就是用的小电感负载。 ...

    前面我说了用隔离变压器和示波器高压探头测试一下波形,看看余量是否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N:
前面我说了用隔离变压器和示波器高压探头测试一下波形,看看余量是否充足? ...

我的示波器本身就是隔离通道型的。
但带着示波器,从来没炸过管子。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的示波器本身就是隔离通道型的。
但带着示波器,从来没炸过管子。

    关键是量产的余量,带负载的变化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关键是量产的余量,带负载的变化等等

您的意思是用示波器监测一下有无毛刺峰值电压?这个电压距离管子的耐压600V有多少余量?
但是示波器探头好像是个等效小电容,有这个小电容存在,还能否监测到毛刺电压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用示波器监测一下有无毛刺峰值电压?这个电压距离管子的耐压600V有多少余量?
但是示波器探头 ...

   观察是否存在负载变化引起的震荡,还有观察负载变换引起上下壁死区时间是否起了变化等等,你不观察靠猜?

网友Q:
仔细看管子的安全工作区的那个图。肯定是你自己电路的问题,这个毫无疑问。
正常设计而言,
4148多余,建议删除。C40,C42多余,删除。Q2,Q4多余,删除。

楼主:
目前的测试结果总结一下:1,轻载没问题;2,重载操作几次才炸;3,同样的参数和PCB,焊接的电路板,有可能会炸管子,也有的不炸,但感觉不炸的板子只是时辰未到;4,门极的4148和TVS管,都加上或者去掉过,不影响炸管子;5,早期的时候加的直接跨在管子上的吸收电容的确是错误,不拿掉必炸;现在这个已经拿掉了,但仍然会炸管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门极驱动电路换了好几版了,都是同样的结果。
现在还是贴出来推挽的一版。 ...

驱动不足。难怪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不足。难怪烧了

为何这么怀疑?推挽电路的驱动能力还不错吧,何况这个管子的Cgs并没有多大。莫非您认为100欧的限流电阻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何这么怀疑?推挽电路的驱动能力还不错吧,何况这个管子的Cgs并没有多大。莫非您认为100欧的限流电阻大 ...

主要参数看Qg ,按照手册480V开关时,最大 可达 54nC;Vgs =10V。折算等效电容是 C=54nC/10V = 5.4nF;

所以 Cgs只能算个大芝麻。

你的负载是感性负载。  应该给它并联个电容电阻串联电路,将负载变成纯电阻性质。或者并联4个快速二极管吸收 负载感应电流。 MOSFET 寄生的二极管性能很差,寄生电流也会造成MOSFET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要参数看Qg ,按照手册480V开关时,最大 可达 54nC;Vgs =10V。折算等效电容是 C=54nC/10V = 5.4nF;

  ...

那您为何说驱动不足呢?表现在哪里?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您为何说驱动不足呢?表现在哪里?

开关导通时间估计达到1uS以上。开关损耗大约1.8mJ;  1k开关频率可能就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导通时间估计达到1uS以上。开关损耗大约1.8mJ;  1k开关频率可能就烧。 ...

谢谢。我现在没有用PWM,为了简化查找问题,直接用一个大方波做驱动信号。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您为何说驱动不足呢?表现在哪里?

另外,这MOSFET选型错误,用它驱动13A负载,几乎是不可能,你的散热片做得非常大非常好?
你可以静态测量散热片温度Tc,MOSFET 导通功耗P。推算内部温度Tj = P*0.65 + Tc;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这MOSFET选型错误,用它驱动13A负载,几乎是不可能,你的散热片做得非常大非常好? ...

短时的,每次操作的总时间不到1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这MOSFET选型错误,用它驱动13A负载,几乎是不可能,你的散热片做得非常大非常好?
你可以静态测量 ...

好,我想办法测测温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短时的,每次操作的总时间不到100ms。

短时的一次功耗 达到 650mJ 就可能烧毁。手册写着。
也就是100mS,平均耗散功率6.5W 就可能烧了

网友G:
手册写着Ron = 0.29 ohm, 如果 Ion = 13A ; 耗散功率 49W;

我不信你的散热片是白银做的,且加上风冷,水冷。

网友G:
既然烧管子是小概率事件,也许改善散热可以彻底消除,或者加倍使用MOSFET,一对对并联使用。

谢谢您这么晚了还在帮我分析问题。 换了TO247的40A的管子试试,同时改了吸收,加在母线上靠近管子。

网友C(2019-05-06):
从表现看,我也觉得是驱动不足导致上升沿加长导致上下管导通炸的半桥。驱动不足可能是驱动问题也可能是你的DC-DC问题,1w在重载下不一定够,驱动也很吃功率的!

@小研究 :那是你以为而已,最好测测波形就清楚了
@whtwhtw :没大明白您的意思,出水管并不大啊,只是给Cg充电那一瞬间需要较大电流之外,其他时候都基本不需要电流了啊。
@小研究 :蓄水池出水口碗口大,进水口针管粗,你蓄水池再大也存不住水啊。蓄水池只有在进水口大于等于出水口才起左右!
我曾经怀疑过这方面的因素,但是Qg总体来说不算大,按照xch老师所算的5.4nf的话,1W只需要0.4us左右就能充满。而且,我在DCDC后面放置了一个大电容,就是当蓄水池用的。

楼主:
来讨论一下H桥的吸收和保护吧:H桥的负载在两个半臂的中点上,当H桥的斜对角突然关闭的时候,电感续流、并产生反电压,但此时这个电压是加在2个中点之间的,所以,在母线上加吸收,有意义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之所以加这个电容,原本想着有2个目的:1,做吸收电容;2,上管的参考地是虚拟的,加个电容似乎能稳一些 ...

在MOS管两端的电容不能随便加,你可以想一下,当MOS官导通时,电容放电,脉冲电流瞬间流过MOS管,过大的话,MOS管可能承受不了

网友S: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关于你讲的,有些想法,供参考。
1,轻载没问题;2,重载操作几次才炸;
轻载/重载分别是多少瓦?是正常的带载测试,还是40ms的直通测试?开关频率是多少?40ms的直通测试,时间太长了,建议使用40~100us进行直通测试,反复测试,看有无问题。

3,同样的参数和PCB,焊接的电路板,有可能会炸管子,也有的不炸,但感觉不炸的板子只是时辰未到;
炸管子的时候,是工作多久后炸的,负载是多大?如果是满载长时间工作,怀疑是过温导致;如果上电不久就炸,怀疑是母线电压过高导致。

4,门极的4148和TVS管,都加上或者去掉过,不影响炸管子;
可以测试一下去掉门极4148前后的母线尖峰电压,看差异大不大。

5,早期的时候加的直接跨在管子上的吸收电容的确是错误,不拿掉必炸;现在这个已经拿掉了,但仍然会炸管子。
不能在MOS的D/S端直接加电容,可以在母线P/N端靠近上下MOS管处加无感吸收电容,为了防止母线电压尖峰过高。

网友K:
是上管炸还是下管炸?还是都炸?
有没有两管同时都导通的可能性?

楼主:
换了大管子,不炸了。
在此,想讨论一个问题:我的认知中,600V这个级别,MOSFET比IGBT皮实的多,IGBT在我眼中一直是个很娇贵的玩意。但是,有人建议我在此应用中更换IGBT,说IGBT的热稳定性比MOSFET强大,颠覆了我的认知。
所以,想讨论一下,在600V这样一个不上不下、不需要高开关频率的H桥场合,用MOSFET好还是IGBT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就是输入NMOS叠接PNP输出。小研究一下就是Ciss照旧而等效Coss变小了,只对高速有利,如电磁炉。因此你 ...

谢谢。
但是,有个近乎相同的应用,600V用的IGBT做H桥,反而很皮实,据说从未炸过管子。有没有可能跟其寄生的体二极管的响应速度有关?,

网友I:
引用 楼主:
换了大管子,不炸了。
在此,想讨论一个问题:我的认知中,600V这个级别,MOSFET比IGBT皮实的多,IGBT在我 ...

IGBT、MOS典型的区别在于
IGBT:导通电压型,在高电压、更大电流有优势,负温度系数。热了压降是降低,功耗也同时降低,开关过程有拖尾效应,所以适用频率低。上升下降沿速度稍慢,而且正常驱动基本上是一个定值。(这在大电流应用是个很明显优点),耐浪涌能力强。
MOS:导通电阻型,一般大电流、小电流有优势尤其是低电压优势非常强,正温度系数,热了导通压降升高,同时功耗进一步升高。开关速度高,只要驱动能力足够,可以提供非常高的开关速度,同时输出边沿速度非常高,这在大电流应用时候反是个缺点,必须适当抑制。耐浪涌能力相对弱。
正像现在看见的一样,IGBT在大功率相对低频率条件的电力级应用非常广泛。而MOS管则更多应用在中小功率,尤其是低电压范围的高频率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讲的可能有偏差。请以楼上t先生说法为主。

同样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IGBT、MOS典型的区别在于
IGBT:导通电压型,在高电压、更大电流有优势,负温度系数。热了压降是降低,功 ...

“输出边沿速度非常高,这在大电流应用时候反是个缺点,必须适当抑制。耐浪涌能力相对弱。”   这话能不能深刻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输出边沿速度非常高,这在大电流应用时候反是个缺点,必须适当抑制。耐浪涌能力相对弱。”   这话能不 ...

输出边沿速度过高,在封装内部引线类型都有着实际的寄生电感,想典型的247封装,就有几nH的寄生封装电感。
设想一下,一个百A级别,nS开关速度的方波,在这个寄生电感上面可以产生多少的关断尖峰?要注意,这个是在封装内部,你无法通过任何手段来消除。为了这个关断尖峰,(实际上你测试不到这个尖峰,打开的裸片才可以精确测量)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关断速度限制到几10nS或者更慢。当内部实际开关速度很快,希望通过外部电容啥的来控制速度,这对这个封装寄生电感是无效的。
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为了提高器件速度,就提出了大电流的纯晶片封装类型,封装电感可以低于0.几个nH。
典型的如IRF6725,该公司叫这个封装为DirectFET。
同时,哪怕不考虑该内部封装电感,外部引线、布板参数的分别参数寄生电感则是个更大的寄生电感,到百A级别,nS级别的开关,尖峰吸收、抑制处理难度就非常高,不是吸收功率实在太大,就是非常复杂...,而实际上,在尖峰抑制和开关速度方面,我们最后无一例外都通过适当降低开关速度来进行妥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出边沿速度过高,在封装内部引线类型都有着实际的寄生电感,想典型的247封装,就有几nH的寄生封装电感 ...

谢谢。
再请教2个问题:
1,为什么MOSFET的DATASHEET上都会给出一个导通电阻,而IGBT的DATASHEET上却没有这个参数?
2,如何判断MOSFET或IGBT的体二极管的响应速度?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
再请教2个问题:
1,为什么MOSFET的DATASHEET上都会给出一个导通电阻,而IGBT的DATASHEET上却没有 ...

MOS导通是电阻性的,所以,任何一家都会给出特定栅极电压条件下的导通电阻特征。
而IGBT输出则是双极性,所以导通特性是某电流条件下的对应电压关系,或者叫饱和电压(Saturation Voltage),厂家会给出对应电流、门极条件下Vce值。
体二极管最重要的特性是恢复时间,参数大家都用Trr,按照常规高压管来说,电流大的Trr会差于电流小的,通常,没经过优化的MOS体二极管,恢复时间在500nS以上,而目前经过优化的Trr可以到100-200nS,英飞凌我看见过更快的。

楼主(点评):
查看了2款IGBT,其TRR的确蛮快,典型值在40ns。

网友T:
引用 楼主:
谢谢。
再请教2个问题:
1,为什么MOSFET的DATASHEET上都会给出一个导通电阻,而IGBT的DATASHEET上却没有 ...

1,为什么MOSFET的DATASHEET上都会给出一个导通电阻,而IGBT的DATASHEET上却没有这个参数?

MOSFET导通时近似是一个电阻(且正向反向相当一致),电流越小压降也越小,故有导通电阻一说。
如82楼所说,“IGBT就是输入NMOS叠接PNP输出”。既然输出是个PNP双极型三极管,其电压-电流特性就和普通双极型三极管差不多,是非线性的,所以IGBT没有导通电阻,而有个饱和压降。

网友T:
引用 楼主:
谢谢。
再请教2个问题:
1,为什么MOSFET的DATASHEET上都会给出一个导通电阻,而IGBT的DATASHEET上却没有 ...

2,如何判断MOSFET或IGBT的体二极管的响应速度?

MOSFET体内二极管是制造工艺自动形成的,此二极管开通速度和普通的工频整流二极管差不多,关断速度比普通工频整流二极管略快,通流容量和MOSFET自身通流容量大致相同。IGBT体内并不会由于制造工艺自动产生二极管,IGBT体内二极管是另外加上去的。所以IGBT有些型号没有体内二极管,有些型号有体内二极管但二极管通流容量小于IGBT通流容量,有些型号体内二极管通流容量和IGBT通流容量相等。IGBT体内二极管因为是另加上去的,故其制造工艺不受限制,可以采用加快速度的措施,所以IGBT体内二极管(如果有的话)速度比同等容量的MOSFET要快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