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触摸按键实验的原理

楼主(2019-04-06):
      我做了这么一个实验:用一个金属片粘在电磁炉的触摸开关上,然后金属片焊接了一小段导线,再找一根长点的导线,这两根导线接继电器的常开。用继电器就可以控制电磁炉的开关。
      实验很成功,但是有几个问题我就不太明白。虚心请教:
     一:为什么金属片本身不能触发开关,必须要接一根导线出来才能触发。
二:导线没有接地,只是悬浮在空气中,为什么能引起触摸按键的电容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导线贴在地面等同电容接地。人体对地面电容量约50pF(注,我可能忘了,再查)。我做电容笔,笔尖到手机面板 ...

你好,我把长导线悬在空中不贴地也是可以触发的,难道说长导线相当于一条天线,然后电磁波改变了按键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片本身和PCB地盘就有自电容,上下移动可能就足夠感应,引线增加了分布电容,实际还得看触控糸统的感 ...

好的,明白一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