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入反射波不是物理波?

楼主(2019-04-06):
xukun977: 我的原话是说传输线理论中的入射波和反射波,并不是实际物理波,而仅仅是数学上的一个抽象

早就看到这段话,现在不知道最早出现在哪个帖子里,也一直没有细想过此话。
现在我想问一下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为什么说,能被定向耦合器耦合出来的入反射波不是实际的物理波?

愿听解释。

网友A:
这个问题,最好等大侠“揭穿”以后再谈!

大侠写个2,300字,少则一周,多则一个月,比生孩子还费劲,再等等看吧,看看能拉什么屎出来。

网友B:
最早出现在这篇《简述传输线理论》里面。

网友B:
留此存照。

@不起眼 :是。本帖12楼13楼ohayou就猜错了。
@maychang :跟以前都差不多,都属于张冠李戴。没劲。
@不起眼 :因为我觉得“看出在哪里出问题”也没有什么效用,所以不看了。不如看些别的,效用更大。
@maychang :哪你慢慢看吧。。。。。
@不起眼 :没看出来。
老白毛:还没看出在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早出现在这篇《简述传输线理论》里面。

要是看时间早晚,最早的应该说是这个:

我就等着你来借楼我了,望眼欲穿!

网友C:
战端又起

网友A:
老是"拍照留念",拍了好几年了,有没有"人赃俱获"一次?

没弄个人赃俱获也就罢了,居然上证据来证明我所言不虚,例如上次用北大赵凯华教授的书籍,来证明我给的矢量定义是对的!搞的H大师以为你是我派去的卧底!

网友D:
搬凳子看戏!!!!

虽然不明觉厉,但是两位大神仙干架,我辈后生看看戏,肯定能学不少东西。哈哈哈哈哈   ^_^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搬凳子看戏!!!!

虽然不明觉厉,但是两位大神仙干架,我辈后生看看戏,肯定能学不少东西。哈哈哈哈哈   ...

是啊,这样学习起来,事半功倍,影响深刻!他们吵归吵,有争议 大家都能进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啊,这样学习起来,事半功倍,影响深刻!他们吵归吵,有争议 大家都能进步! ...

这个建议很中肯!
互撕的时候,能融知识于娱乐,大家都能有所收获,不管是纯理论,还是纯经验知识。

网友F:
呵呵,估计他以为“物理波”是完美tem-mode波?
本来完美的pure-tem波就是不存在,书上推导传输基本假设均匀介质和PEC(Perfect Electric Conductor)前提,才会有理想的tem-mode场分布。
实际上pec并不存在,只是对于rf/微波领域来说,高频趋服效应电流分布在导体表面很薄的一层,近似为没有厚度的表面电流,将导体近似为PEC处理是工程里常见的做法。至于理想均匀介质实际也不存在,更不用说微带线那住典型常见的非均匀介质传输线了。
总之实际中,导体损耗,导体内部场的存在(如低频),导体的不光滑,介质的不理想均匀,邻近效应,边沿效应,不连续等等……不可能存在完美的tem-mode.

HWM
行波是电磁波相关理论的基本概念,也是其基础。

网友F:
还有物理波到底是什么东西?手动滑稽

@HWM :看标题我还以为电磁场被从物理范畴开除了呢
HWM
“物理波到底是什么东西?” 声波、光波(电磁波)和物质波(几率波)等都是物理波,其都具有波动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別在对手脸上贴金。正反两方从來不承认对方正确,还需要观众自行辨识真伪。
弄个把月的拍频就是频率,虽 ...

N久以前论坛上盛传此人“温善”,实际上此人阴险无赖。

老是玩阴的:

有理就当着老少爷们面,公开辩论,不要这样流氓!

我的帖子违反哪一条站规了???按照这个标准,大师那么多攻击我的帖子,为何不一碗水端平?

网友H:
引用 网友A:
N久以前论坛上盛传此人“温善”,实际上此人阴险无赖。

老是玩阴的: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还有这种操作。。。。。

这种偷**摸狗的事,堂堂一个坛主经常干。

不然让站方管理人员把帖子恢复,看看到底违反哪一条站规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H:
这是被盗号了吧。。。。。@超管 @21IC运营团队 @21IC紧急事件处理人员 @21ic小管家

在的,从上往下捋了一遍。大家不要互相抨击了。人生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没有完全的对,也没有完全的错。保持一下平和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还有这种操作。。。。。。

那个人以为21IC是他家一亩三分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弄死谁就弄死谁!

还是21管理员公平,该风沙就风,不该风沙就解封,咱照21论坛的规矩办事,让网友心服口服。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那个人以为21IC是他家一亩三分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弄死谁就弄死谁!

还是21管理员公平,该风沙就 ...

      辩论不过就是封杀,解决碍手碍脚,提出异议的人,这很那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辩论不过就是封杀,解决碍手碍脚,提出异议的人,这很那啥

找站方管理员评理,我用个shi字也不至于就封杀!

恰恰相反,作为一个坛主,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天天骂网友是骗子,这个是比说脏话严重的事,因为你在败坏人家名声。

如果说3个帖子封杀一次,他的好基友、铁哥们H大师,足足发了13个帖子攻击人,那要封杀多少次?

网友J:
文明撕逼,禁止粗口。

网友A:
大约1个月前,某人声称要“有端”帮助铁哥们辩护拍频的,而且要用百度的功率谱定义,当时占楼占了5,6层,好像要有大动静。
然后就熄火,再也没有下文了,占楼也自宫了。

现在这个要揭露我的入射波,三个星期过去了,也没有一点动静,估计又熄火了。

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
肚里没有货,不要动不动就妄言要揭穿人家。

网友A:
关于本帖,我在相关板块的视频中说过了,现在绝大多数介绍传输线的书籍,都是这样的:

窜上来就直接给出传输线RLCG等效电路,这样干,相当于偷工减料了50%。

关于入射波和反射波:

之所以说它不是物理波,只是数学抽象,是因为只能用这个wave来计算电压和电流,至于物理wave的其它特征,一般都没有!!!

这些分量波形的传播速度,并不一定是电磁能沿着传输线的传播速度,这证明了它不是正宗的wave!

这个才是正宗的波,它具有波所应有的一切特征:

所以问题很简单了,最上面那个所谓的入射波和反射波,相当于个太监,具有男人的外形,干活和正常人一样,但不能生育,因为他不是正宗的男人。

网友K:
引帖:

电磁入射波反射波都是实实在在的物理(电磁)波
https://bbs.21ic.com/icview-2737334-1-1.html

网友A:
有些人喜欢抬杠较真吹牛比。

对于研究电磁学的--假冒水货除外,肯定认识下图这个大牛

:人家在MIT混了74年,就凭人家在电磁学领域的地位,让你全中国电磁学专家一起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于本帖,我在相关板块的视频中说过了,现在绝大多数介绍传输线的书籍,都是这样的:

闹了半天是不知道有guided wave的概念?所以你觉得free space wave才是物理波?好尴尬……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闹了半天是不知道有guided wave的概念?所以你觉得free space wave才是物理波?好尴尬…… ...

我在我管理的板块,上传的电子书,你们都不看吗???

好尴尬。。。没人看,以后懒着上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于本帖,我在相关板块的视频中说过了,现在绝大多数介绍传输线的书籍,都是这样的:

正常情况科班出生,第一次接触传输线 是在大二的电磁场课程上,电磁场课本上是不会 窜上来就直接给出传输线RLCG等效电路,可别一竿子冤枉死好多作者。

窜上来就直接给出传输线RLCG等效电路 的书确实有,不过是那些大多数是类似于射频电路,信号完成性这类书,或者一些其他基础电路书概括性的提一下。原因一在篇幅有限,二在内容侧重本来点不一样。
除非是一些半路出家的工程师,略过了基础电磁场的学习,直接去看射频或SI的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正常情况科班出生,第一次接触传输线 是在大二的电磁场课程上,电磁场课本上是不会 窜上来就直接给出传输 ...

电磁学书籍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以讲清麦克斯韦方程为主的书籍,这是初级电磁学教科书。
第二类是站在功能的角度,深度审视电磁原理,这是中高级教科书。
第三类是以传输线、波导、天线、EMI\EMC等关于EM原理应用的书籍。

当然了,现在教科书多是2/3篇幅讲解麦克斯韦方程,1/3篇幅讲解传输线、天线和波导,后两者讲的非常粗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在我管理的板块,上传的电子书,你们都不看吗???

忘了你也是版主(⊙﹏⊙)b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忘了你也是版主(⊙﹏⊙)b

在论坛上,不管对方是平民,还是当大官的,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不用拘束,只要不违反站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本帖,我在相关板块的视频中说过了,现在绝大多数介绍传输线的书籍,都是这样的:
这些分量波形的传播速度,并不一定是电磁能沿着传输线的传播速度,这证明了它不是正宗的wave!

你能举个同轴线的例子,忽略不理想条件,说明入反射波具有与电磁能量传播不同的速度?
我手头没书,也记不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能举个同轴线的例子,忽略不理想条件,说明入反射波具有与电磁能量传播不同的速度?
我手头没书,也记 ...

指出此波非彼波的同时,原书明确指出两点:
1)由于研究传输线,工程上感兴趣的量是电压和电流,这个时候究竟是不是物理波豪不重要!因为单单就这两个量而言,结果是对的。
当然了,由于电压对应的是电场,电流对应的磁场,电压和电流是对的,意味着电能和磁能的大小也是对的。通过简单的积分计算可知,一般情况下传输线中电能和磁能是平衡的,也就是说we=wm,但是端口不连续处平衡可能不成立,也就说,电能和磁能是一个大一个小。
2)前面说了,教科书研究传输线,主要是研究简单的正弦稳态,此种情况下研究电磁能的传播意义不大。因为只要思考片刻,就知道传播速度应该是个有始有终的概念,而稳态的定义是无始无终。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在瞬态部分研究,传播速度对应的是波前或者是波群速度。(于是问题来了,为何群速度一般要快于相速度?)

总之,原书也强调,这个波实际上存不存在,不重要,immatearial!因为你不会去研究关于波的其它特征。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指出此波非彼波的同时,原书明确指出两点:
1)由于研究传输线,工程上感兴趣的量是电压和电流,这个时候 ...

    RF在工程上讲究的是传输功率,而不是具体的波形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出此波非彼波的同时,原书明确指出两点:
1)由于研究传输线,工程上感兴趣的量是电压和电流,这个时候 ...

谢谢讲解。但是我还不能接受“传输线没有入反射物理波”的说法。

从逻辑上来讲,入反射物理波是存在的,它们可以被检出,说明不是无中生有。用电压电流还是电磁表达事实,是不同的选择,只要能反映出实际、满足要求,就是可接受的。

但是端口不连续处平衡可能不成立,也就说,电能和磁能是一个大一个小。
不平衡也会发生在电磁场遇见不均匀介质处,例如空气与磁性介质的界面,磁场强度改变。空间的这种不均匀也可以等效为传输线端口的不连续、不平衡。所以,(等效)端口的不平衡不是传输线独有的。

教科书研究传输线,主要是研究简单的正弦稳态,此种情况下研究电磁能的传播意义不大。因为只要思考片刻,就知道传播速度应该是个有始有终的概念,而稳态的定义是无始无终。
无论传输线还是空间能量传播的速度,都包括“匀速”,“匀速”跟稳态是一个概念,也不需要有始有终。即,稳态研究并不是传输线研究独有的。

至此,对于前面所说的物理波的存在问题,我只看到表达选择的不同,不认为有质的不同。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讲解。但是我还不能接受“传输线没有入反射物理波”的说法。

从逻辑上来讲,入反射物理波是存在的, ...

      反射其实有无数多次。。。。。。来回的,线不同的长短,阻抗的不连续点的不同,来回的次数就会有分别,只要阻抗不连续的地方就会反射,实际线材的介质对不同的频率的阻抗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最终波形是一个“大杂烩”,工程上一般只去研究功率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讲解。但是我还不能接受“传输线没有入反射物理波”的说法。

从逻辑上来讲,入反射物理波是存在的, ...

出现这种分歧,原因可能是普通的教科书太庸俗了,就是简单地介绍知识点,没有任何思考成分。

例如普通教科书,窜上来就定义好电压和电流了:

我手头这本书,整整用满满3页纸,讲解电压和电流到底该如何定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指出此波非彼波的同时,原书明确指出两点:
1)由于研究传输线,工程上感兴趣的量是电压和电流,这个时候 ...

我以前就提到过反射有时域和频域两种角度,RF行业里一般用网分看稳态,而SI行业里用TDR仪看瞬态。
频域看的反射是正玄稳态,稳态反射其实经常是时域无穷多次反射叠加后达到一个收敛值得结果。

在RF、微波行业里有个基本观念:用反射来抵消反射实现稳态无反射功率,其实就是对应到波动的 建设性干涉(constructive interference) 或 相消干涉(destructive interference)观念。
如在RF里匹配电路常用 LC元件来实做匹配,达到稳态无反射。其实在瞬态看是有反射的,但是多次反射波会干涉,结果实现了稳态的功率无反射传播。不过这种干涉的相位条件往往只能发生在一些频点,不能整个频带都满足。
不连续反射结果也是一个道理,传输线不连续多次反射满足某些相位条件,多次干涉后可能形成储能场,即等效在传输线不连续处,有等效多余的L,C。比如经常说PCB上的微带线如果走直角转弯,等效转角处有多余电容。但是如果在转弯处适当的切角,或者走圆角那这个等效多余的电容就没有了,即——用反射抵消了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