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教如何检测5V的电流或电压知道被充电的电池电压

楼主:
如上图:
1、下面充电盒是有个大电池+充放电IC+MCU+外部输入USB口(充电用)+四个外部触点(两个5V,两个GND:给耳机充电)
2、上面是两个耳机(包括5V输入充电电路,BT音频输出芯片,电池),与充电盒接触时是两个触点(5V,GND)

现在我需要充电盒显示上面两个耳机的电量。
必须是通过充电盒去检测,不能加sensor和无线。只通过5V给耳机的充电能否知道?怎么实现呢?有没给外充电IC知道电流可以直接知道被充电池电量?
知道这一块的小伙伴帮忙解答下咯,谢谢。

网友A(2019-04-08):
基本上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无解。。。

能不能用AD或其它电路检测这个5V充电电流?

网友B:
可以通过电流减小来判断是不是快充好,但是,没感知到电池端电压的时候,完全没办法准确感知或者计算被充电电池的实际电量。

网友C:
实现不了的。
要不就充电盒的MCU也寻找带蓝牙的,与耳机也能实现通讯,由耳机那边检测电量发送给MCU。

网友D:
买一个样品拆开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现不了的。
要不就充电盒的MCU也寻找带蓝牙的,与耳机也能实现通讯,由耳机那边检测电量发送给MCU。 ...

不能用蓝牙,用蓝牙就兼容不了市面上的不同产品了,我们要做公模的

楼主:
找到一种方案,通过给电池充电的电流,来逆推耳机可能的电压,可能不准,但准备打个板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一种方案,通过给电池充电的电流,来逆推耳机可能的电压,可能不准,但准备打个板试一试[em:11 ...

误差大了去了,直接拿几块电池测试就知道了,不需要打板的。

网友E:
如果是配套的可以把充电管理IC放在充电盒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差大了去了,直接拿几块电池测试就知道了,不需要打板的。

误差大没关系,测试个线性出来就可以。后面再想办法提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配套的可以把充电管理IC放在充电盒内。

充电管理有这种可以监测电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配套的可以把充电管理IC放在充电盒内。

帮忙推荐下IC

网友E:
我是直接根据电池电压来做电量检测的。

我的意思是,充电IC放在充电盒那边,

耳机的接口像以前手机可拆卸电池一样,只有保护电路,

所以可以直接在充电盒检测到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