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QP3M9008的级连问题

楼主(2019-04-07):
我做了两块TQP3M9008的板子,单独拿出一个增益就对的,两个级联之后,增益反而达不到一块的增益了

网友A:
这个的话,就不太清楚啊!

网友B:
处理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有没有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呢

网友C(2019-08-02):
引用 网友B:
处理的信号频率是多少, 有没有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呢

TQP3M9008固定增益后再级联了一块OPA690,第一级9008可以调到200MHZ不失真,而后一级690波形却早已失真,这是分级测量,如果整体测量当波形到90MHZ时失真

网友B:
SPI 结连并不影响信号.  倒是信号线路里的阻抗情况,电容情况影响通信波形

网友D:
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