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250单片机如何实现PID算法?

楼主(2019-04-07):
如何通过PID算法来实现闭环电路,根据电压反馈,通过采样AD值,来实时调整PWM输出,主要是51单片机不擅长浮点运算,网上的好多案例都是讲的浮点数

网友A:
那就不要用浮点,放大1000倍或者更大来计算,这样全部数据都是整数了。网上也有案例用的都是整数

网友B:
51算个普通PID的浮点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C:
至少M4F核心才有硬件浮点支持。
我知道最便宜的也要4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