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只用串口通讯

楼主(2019-04-07):
其他都没用,不用的引脚如何处理啊?

网友A:
有的引脚必须上啦吧..

网友B:
按照手册上的要求来,就行。

网友C:
除了一些特殊引脚,不用的脚,都是通过一个电阻下拉到地的。

网友D:
考虑到功耗处理的,不用的管脚的确要做上拉处理或者下拉处理的,不能让出入不确定太的。

网友E:
先把硬件上处理好的,软件商注意相关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F:
通过一个电阻下拉到地,建议看看datasheet

网友G:
焊接之前拿斜口钳把不用的管脚剪掉最靠谱了。

网友H:
不管它就好

网友I:
悬空 或者不用初始化就行

网友J:
悬空就可以啊

网友K:
不用管就行 只要不在乎功耗啥的

网友L:
悬空 或者按照数据手册处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