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引脚有的要上拉,或者下拉的原则是怎样的?

楼主(2019-04-07):
初学DSP,设计DSP系统时用C6000系列,DSP引脚有的要上拉,或者下拉的原则是怎样的?

网友A:
我经常在设计时为某一管脚是否要设置上/下拉电阻而犹豫不定,搞的不太准..

网友B:
上下拉电阻就是将不确定的状态拉为固定的电平  还可以起到限制电流的作用   还可以起到输出的驱动能力..

网友C:
也就是加了上拉电阻  另一端接到了电源端  这样就可以为接在后面的负载提供电流

网友D:
你先这样理解一下吧  如果输出级是集电极开漏。。

网友E:
肯定要加上拉电阻  如果不加就不会出现高电平

网友F:
关于DSP   常见要加的datasheet中都会有提示

网友G:
DSP的通用IO口基本上都有内部上拉选择功能,使不使能看需要。

网友H:
这么高贵的器件 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的按照器件说明书去做!

网友I:
是不是看引脚那是什么种类的啊

网友J:
没有用过  不过要是要求不高的话 不用太在意也可以吧

网友K:
按照要求设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