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i值不正确

楼主(2019-04-07):
TMS320F240局部变量赋值不过去是怎么回事,ADD429是外部地址,ii是局部变量,ii=*(ADD429)。仿真时,ADD429地址内容是正确的,即*(ADD429)值正确,而ii值不正确,为啥

网友A:
你是要读取外部存储器的值吗   ??

网友B:
ii是局部变量,语句是ii=*(ADD429);*(ADD429)的值是我设想的值,但ii的值和*(ADD429)的值不相等

网友C:
*(ADD429)的值与设想的值是一样的,,但ii的值不正确,我很奇怪,ii=*(ADD429),值怎么会不一样呢

网友D:
这个应该没问题,就是读的时候,有时候ii的值和*(ADD429)的值相等。

网友E:
这个看下你的编译软件的,有时候是编译软件不支持的。

网友F:
看一下你的等式左右两个变量定义是否一致

网友G:
是内部自己定义的寄存器吗?

网友H:
楼主是单步运行的吗

网友I:
楼主是通过什么方式看到的值呢

网友J:
每次都是固定值还是随机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