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串口收发问题

楼主(2019-04-07):
void main (void)
{

    InitialUART0_Timer1(9600);           //UART0 Baudrate initial,T1M=0,SMOD=0
    while(1){
                        UINT8 c;
                        c = Receive_Data_From_UART0();
                        if (c == 0x02){
    Send_Data_To_UART0(0x55);}

                }

}
收了02,发送的是00,而且不管上位机发送什么都会自动发个00,这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我帮你顶住啊!!!!!

网友B:
你只出了主函数,2个主要收发函数都没贴,鬼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
吧Receive_Data_From_UART0();和Send_Data_To_UART0();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出了主函数,2个主要收发函数都没贴,鬼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
吧Receive_Data_From_UART0();和Send_Dat ...

收发就是用的通用里定义好的啊,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UINT8 Receive_Data_From_UART0(void)
{
    UINT8 c;
    while (!RI);
    c = SBUF;
    RI = 0;
    return (c);
}

void Send_Data_To_UART0 (UINT8 c)
{
    TI = 0;
    SBUF = c;
    while(TI==0);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发就是用的通用里定义好的啊,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UINT8 Receive_Data_From_UART0(void)
{

看现有的,好像没错,那么给你个建议,先用官方的BSP里面的UART0。
直接编译后,串口助手是不是能收到0x55。(BSPV1.0.6)
然后如果正确,在解决接受的问题。如果不对,检查串口助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现有的,好像没错,那么给你个建议,先用官方的BSP里面的UART0。
直接编译后,串口助手是不是能收到0x5 ...

只发送时没问题,可以接收到0x55.
加了接收就出问题了。。

网友C:
这是8051内核?

网友D:
这个版块有个贴说这个问题的,你找找。

网友D:
是说库函数有个地方需要修改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