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波形疑问

楼主(2019-04-08):
spi, ADC, AD, dc, AC

用NUC100的SPI寄存器驱动外部ADC,配置如下图,ADC芯片是下降沿有效,最终ADC没有驱动起来(我用IO口模拟SPI时序时可以驱动,说明ADC没有坏)。示波器捕捉到的图形如下图所示:
我发送的是0x0307,理论上应该是第7个下降沿开始是高电平。这个波形让我分不出是第6个下降沿开始还是第7个下降沿开始。另外我将程序改成了上升沿有效,测出来的波形和下降沿的波形一模一样,感到很是困惑。
有没有哪位使用SPI寄存器成功驱动ADC/DAC能够提供一份SPI波形图以便我比较?

网友A:
你本来就读错波形了,这是典型的上升沿有效波形。
你测试的波形的模式描述:空闲时间  时钟低电平,数据在第一个边沿采样。很准确的0X0307。
告诉你一个SPI基本原则,在时钟的变化沿,数据如果发生变化,那么这个边沿肯定不是有效时钟边沿。有效边时钟沿肯定是在数据稳定的那一段,比如第一个数据3的第7第8个时钟的上升沿。
SPI数据是这样准备的,数据必须在有效时钟边沿前面已经准备好,而在下一个无效边沿才发生变化。
至于你程序改成什么上升沿有效还是一样的说法,当是程序里面的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吧。时钟极性和相位共4种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本来就读错波形了,这是典型的上升沿有效波形。
你测试的波形的模式描述:空闲时间  时钟低电平,数据在 ...

谢谢,我刚接触这个片子,正如你说的那样,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B:
SPI有两种波形。你选错了。

网友B:
单片机的SPI主机模式可以设置不同的有效模式。

网友C:
对的,好像是2种模式,要选对。

网友D:
楼主确认你的芯片是下降沿?单片机设置模式是下降沿?

网友E:
果然跟我想到一起了。

网友:
原来还有两种SPI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刚接触这个芯片里面的配置不太清楚,其实需要配置DrvSPI_Open()函数的第二个参数设置接收和发送的有效沿。我理解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有误。
结贴了

网友F:
那个芯片手册没有写吗

网友G:
反正两种情况,哪个对就是哪个

网友H:
楼主驱动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I:
SPI时序比较简单的,芯片手册上一般会提供驱动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