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假大神一下图片红圈内电路原理

楼主(2019-04-08):
(图片)

网友A:
降频加滤波

网友B:
三相整流及滤波。

楼主:
能麻烦详细说明下吗,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整流及滤波。

感谢

网友C:
建议翻一下书或者查下百度即可,电子技术基础等书上会详细的说明的

网友D:
可缺相运行的三相整流

网友E:
介不就是整流吗,看看电力电子技术就知道原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麻烦详细说明下吗,多谢

有前端四根线的图吗

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