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支持64bit数据么

楼主(2019-04-08):
       最近读码的时候是一个64bit的数据解析,通过移位方式,最后结果怎么都不对。代码类似如下:
u64 data;
for(i=0;i<64i++)
{
     if(bit >100)
     data|=1<<(63-i);    else data|=0<<(63-i);
}
return data;
最后结果data总是32位的数据
于是我又把程序定义为两个32位的,先移位,最后合成,data=(data<<31)+data0;data能输出64位的数据,那么请问keil mdk到底支部持支持64bit的了,如果支持怎么按bit移位不对,如果不支持怎么两个32位合成又支持了?????

网友A:
问问大佬吧!!!!!

网友B:
这样试试:
data|=(u64)1<<(63-i);

或者
data|=1ULL<<(63-i);

网友C:
64 位数据是支持的, 学习楼上几位的写法,显式告知编译器为 64 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