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

楼主(2019-04-08):
(无正文)

网友A:
与发射结并联的10k欧电阻,主要是利用发射结的非线性,在输入电压信号未达一定值时发射结不会有电流,以避免集电极负载误动作。

楼主(点评):
您好,太感谢您的回答了,我明白了,师傅我还想请教一下,如果把这个这个R?换到了我又上传的图的位置,这个位置的R?起什么作用呢,谢谢您啦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哪一幅“我又上传的图”?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师傅,我刚在我的帖子上又上传了一个新的图片,想请教一下师傅R1电阻的作用,麻烦师傅啦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首帖新增加的图,R1作用与从三极管基极到地电阻相同,可以释放三极管Icbo。但这种接法不如三极管基极接电阻到地,因为基极到地的电阻变大了,而且没有充分利用发射结的非线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明白了,真的谢谢您啦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师傅您好,我今天又发了一个帖子想请教一个问题,希望您有空可以帮忙看一下

网友B:
单片机 IO 口等效为理想(脉冲)电压源。基极下拉电阻能分流一部分基极电流。
如果三极管进入放大区,就能一定程度上降低集电极电流,从而降低功耗。

在由稳压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这个下拉电阻是没必要的。
应去掉这个下拉电阻以节约成本。

在没有稳压电源,而由电池直接供电的情况下,
为保证电池电压比较低的时候仍能正常工作,集电极限流电阻通常取得比较小。
在(新)电池供电电压比较高的时候,会不必要地消耗过多的电量。
而这个基极下拉电阻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情况下的电量消耗。

出于同样的目的,也有考虑把集电极的限流电阻放到发射极和地之间的设计。

楼主(点评):
非常感谢您啦

网友B:
手绘电路中 R1 的这种接法看不出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对于敏感的应用,在芯片复位期间,输出端必须有确定的已知电平,而这个下拉电阻,就可以让复位期间,处于高阻或者输入模式的端口,明确的为低电平。
除此之外,没什么别的用途。

网友D:
可能产品有多种配置,比如那个三极管在生产时可能实际安装MOS管,那么这个电阻就很重要了。

楼主(点评):
您好,我可以请教一下,如果图中的三极管换成了MOS,图中的下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您刚说会很重要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在某些时候可能没有配置成输出,没有那个电阻MOS管的栅极可能浮空,有可能受泄漏电流的影响变成不希望的ON状态。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您啦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D: “有可能受泄漏电流的影响变成不希望的ON状态”,那三极管基极和射极有泄露电流时,不是也会出现同样的导通情况吗(还是因为基极和射极间的阻抗较小,泄露电流流经这个电阻时,压降小于Vbe的原因???)?请教大神。。。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E: 三极管泄漏最多产生微导通,没有灾害性后果;MOS管泄漏可以完全导通,有可能炸机的。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D: 大神,为什么MOS管泄露就可以完全导通,而三极管泄露就是微导通呢?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D: 大神,为什么MOS管泄露就可以完全导通,而三极管泄露就是微导通呢?

网友F:
主要是MOS管,这个下拉电阻是非常有必要的,三极管不是 特别需要下拉

网友G:
应该是防止悬空的不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