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板

楼主(2019-04-08):
PADS画板,平面区域比起铺铜或灌铜有什么优点?铺铜或灌铜都能完成的事,搞个平面区域有何讲究

网友A:
如果内层2.3层 都用no plane 有什么影响或者还是这样不规范?

什么意思

网友B:
一般平面分割。覆铜功能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平面分割。覆铜功能没影响。

我的意思是平面分割可以用灌铜功能完成

网友C:
平面分割和灌铜是不一样的,在密度比较高的板中体会很明显,平面分割可以去掉没有走线的过孔焊盘,给铺铜留下更多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面分割和灌铜是不一样的,在密度比较高的板中体会很明显,平面分割可以去掉没有走线的过孔焊盘,给铺铜留 ...

一般的,没有网络属性的焊盘或者过孔不会存在于PCB的啊。。。我就是不明白 如果说区域划分  用灌铜工具或者铺铜工具画框出来都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