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AD芯片(AD7793)测量热电堆信号,不稳定,波动大的问题

楼主(2019-04-08):
原来帖子发在模拟板块,经过几天调试,整理了一下,在这里重新发一个帖子,希望更多人看到,指点一下。
//-----------------------------------------------------------------------------------------------------------------------------
项目用来测量太阳辐射表的输出信号(热电堆),采集芯片为AD779324AD,差分输入。

信号源:辐射表 或者 高精度电压源; 测试工具:六位半万用表。
//-----------------------------------------------------------------------------------------------------------------------------
1) 接辐射表测试:给定一定的光照强度,1.410mV(瞬时跳动1-2uV.
辐射表外壳与信号线的屏蔽层连接,电路板地与信号线屏蔽层连接。
2)接高精度电压源测试:给定0mV,0.01mV,0.100mV,1mV,10mV100mV等档位测试。用六位半万用表测试,测量值与电压源设定值 在各个档位都偏差10uV左右,瞬时波动1-2uV;电压源外壳接大地,信号线屏蔽层单端接到电路板地上。
//-----------------------------------------------------------------------------------------------------------------------------
电路图如图所示:
输入加入了一级一阶滤波,参数后来有调整,不是图中参数。现有两个版本硬件:主要区别是AD7793AVddDVdd是否单独供电。电路板AD7793处都没有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
//-----------------------------------------------------------------------------------------------------------------------------
问题现象:
1)如果不使能AD7793的内部直流偏置(芯片内部把AVdd/2引入到ANI-端),AD7793的采样值有时正常,有时异常:有时很长一段时间正常,但随后采样值会慢慢下降或上升(有时采样值会与输入成一个比例,有时采样值为0)。正常时,在0.01-3mV范围内,采样值与六位半万用表恒差10-12uV,瞬间波动2uV.

(模拟板块的帖中有人指点:应该是输入没有偏置回路导致的波动)

2)使能AD7793内部偏置。采样值没有了缓慢上升下降的现象,但采样值波动变大,有几百uV跳动。用万用表测量芯片的输入端,电压也有几百uV的波动。
3)后来把AD7793AVddDVdd单独供电,问题仍然存在。
4)电路板地接大地,稍有改善,但仍有二三百uV的波动。
//-----------------------------------------------------------------------------------------------------------------------------
请教大家:
1)如何进一步查找问题?
2)使能内部偏置后,万用表测量输入端都波动很大,这个波动来自电源吗?
3)数字地模拟地分开?AD7793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分开?

PCB准备重新打样:想用一个基准源,产生AVCC/2,输入端用两个电阻分别接到基准源上。不知道还需要在哪里改进一下。

网友A:
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

楼主:
两个输入端分别对参考电源1.8V(稳压芯片产生)接一个电阻, 波动稳定在2-3uV.

网友B(2019-08-22):
使用和楼主一样的电路,测量发现通道不稳定。不知道楼主是否解决了问题,和我们分享一下。

网友C:
1.7脚8脚之间要加电容100nF;
2.7脚对地,8脚对地加10nF电容;
3.温度信号不能突变,因此输出信号要进行滑动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和楼主一样的电路,测量发现通道不稳定。不知道楼主是否解决了问题,和我们分享一下。 ...

采集  多功能校准仪输出 的毫伏信号不稳定,怎么办?
https://bbs.21ic.com/icview-2692316-1-1.html?fromuser=batiafu
(出处: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