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小白问一些基础问题

楼主(2019-04-08):
N76E003的仿真烧录需要占用三个IO,想问一下大家,这三个IO除了仿真,怎么设置成普通IO使用,看资料P20是只能设置成输入口,那么另外两个口怎么用起来呢?

楼主:
其实就是关于P20、P16、P02的用法还不熟,以前一直用STC和别的51内核的单片机,刚接触新唐的

网友A:
正常用,不是仿真时就是普通IO,所以正常后拨线,上电就好了,
电路上最好做到调试线上没有复杂的功能

网友B:
除了RESET端口设置最好就是RESET。
其他2个理论上随便用,限制就是外面带的负载,越轻越好,直接当作输入端那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意思就是这2端口带的负载别小到编程器带不动,否则你就没法在板子上烧程序了。

楼主:
继续麻烦一下mcu5i51,是不是仿真时不能用那3个IO口,仿真不用那3个IO,仿真完了完了,没问题以后,烧录进去就可以用是吗?

网友C:
看手册啊,有介绍的。以及配置字怎么用。

楼主:
谢谢,tianxj01,谢谢大家的解答,基本明白了

网友D:
烧录应该是可以正常烧录的,正常运行时候是另外一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