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复位电路可以去掉电容吗?

楼主(2019-04-08):
现在的产品供电是由纽扣电池和DC5V供电的,当只有纽扣电池供电的时候系统进入低功耗。现在产品遇到一个问题,生产过程中装上纽扣电池后,系统进行初始化(此阶段单片机工作电流约1mA左右),当检测到只有纽扣电池供电时,系统进入休眠状态。现在有客户收到货后,反应产品不工作。拿到问题产品后,发现产品复位按键无效,经测量单片机引脚电压只有2V(DC5V供电),正常RESET脚电压应该跟供电电压一致。单片机是低电平复位,原理图如下:
产品不工作,应该是由于复位脚电压一直为2V导致的,相当于系统一直在复位。经过调试,发现去掉C4复位电容后,复位引脚电压恢复正常,复位按键也正常工作了。现在的问题是,RESET脚电压为何保持低电平?另外就是去掉复位电容是否可靠?个人觉得应该可以,虽然复位电路对复位电平有周期要求,但对低电平复位系统而言,只要客户在需要复位的时候,复位按键按下后的时间应该可以满足周期要求。

网友A:
也看什么单片机,内部否带复位电路。

网友B:
这个复位电路实现上电是对单片机进行复位,去掉的话上电不对单片机复位,单片机内部还不带复位电路的话就惨了。电压2V估计是你买的电容漏电流太大了,换陶瓷电容试试。

网友C:
有没有使用助焊剂 我之前用阻焊剂 引脚上没擦干净 会出现把电平拉低的状态

网友D:
可以把这个电容改小一点,10UF有点太大了

网友E:
如果Vcc一直有电,那么该RC复位电路根本无用。复位电路中的电容不是导致问题的根源,电容上的电压在充电完成后会达到电源电压,所以故障原因要另行分析。注意电容的漏电以及焊点堆积脏物受潮漏电,但只有很明显的漏电才会拉低复位引脚的电平。一般而言,焊接温度超过电容的耐受极限时可能导致电容漏电增加,本身漏电就很严重的电容极罕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这个电容改小一点,10UF有点太大了

与容量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使用助焊剂 我之前用阻焊剂 引脚上没擦干净 会出现把电平拉低的状态 ...

板材是94HB的,贴片厂用了松香,里面肯定掺杂有助焊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Vcc一直有电,那么该RC复位电路根本无用。复位电路中的电容不是导致问题的根源,电容上的电压在充电完 ...

现在的板材是94HB的,贴片厂贴片后上面确实残留松香助焊剂这些的,肉眼清晰可见,之前怀疑过这方面的问题,大学时候吃过助焊剂的亏,电压达到一定条件下确实会出现导电情况。现在情况是,电容充电完成后,电容电压无法达到VCC,复位按键也无效,但去掉该电容后一切正常。上一批板子有几千套,电容是另外一家采购的,几乎没碰到过这种问题。昨天又看了下芯片手册,发现芯片自带POR上电复位,怀疑是不是这方面引起的冲突。
像您说的,焊接温度超过电容耐受极限也可能导致漏电增加,这个有测试的办法吗?目前,只有司马当活马医,电容先去掉,测试看看。PCBA都做好了,大的改动暂时不大可能。
您这边一句话提醒了我,就是“VCC有电,该RC根本无用”。比如之前是纽扣电池供电,那么RST脚电压只有3V
.现在插上DC5V,因为复位RC的C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那么假如MCU两端电压先达到5V了,RST脚C端电压只充到3V多点,那么这个3V多点会不会对MCU而言是一个不确定的电平,不确定意味着有低的可能,那么会引起系统复位,这样的复位显然是不正常的,这样看,有纽扣电池的情况下,这个C确实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