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uc123 例程中USBD_VCOM_SinglePort Windows Driver

楼主(2019-04-08):
直接运行Nuc123 例程USBD_VCOM_SinglePort,但是在PC端总是提示驱动安装不成功。电脑无法识别com口,无法通讯,请教大家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网友B:
那感叹号是标识啥。是不是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B:
单击右键,看看能否在线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住啊!!!!!

谢谢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点击更新驱动,提示是最新的驱动。查看还是有个感叹号。并且打开串口工具(丁丁),也没有发现有串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点击更新驱动,提示是最新的驱动。查看还是有个感叹号。并且打开串口工具(丁丁),也没 ...

你的系统是什么系统?我的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系统是什么系统?我的win10

我的系统是win 7

楼主: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我换了台电脑,电脑可以识别到串口。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我换了台电脑,电脑可以识别到串口。谢谢大家

那就是系统问题,不是电脑,你的有问题的电脑可能用了精简系统,就是一般ghost那种,安装文件被删减了。普通人用不到这些驱动的,可能被精简了。
你换msdn.itellyou.cn
下载最新版的win10安装文件,重装系统可能就好了。

网友D:
电脑问题,,,有意思

网友:
这种情况特别气人,找问题找不到,总以为设计坏了,让人南辕北辙,害人不浅,要弄个好电脑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