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管关断时波形出现震荡

楼主:
黄色波形为T点波形,输入频率为20M,为什么波形在上升时会有震荡?

网友A(2019-04-08):
几十纳秒时间的上升沿下降沿,出现波动、振铃纯属正常,这不是画的波形示意图,是方方正正的。
什么分布电容什么寄生电感,随随便便就给你弄成这样,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B:
通过电容驱动, 你这个电路有点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