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个很简单的新唐编译环境的问题,要用到N76E003,急

楼主(2019-04-08):
有个项目要用到N76E003,也是第一次使用新唐的MCU,准备用KEIL来编写代码,目前用到的编译环境是uVision 4.00a,这个用于开发C51单片机的;另一个开发环境是uVision V5.12.0.0,用于STM32的MCU开发。不知道N76E003用到的是那个编译环境。
在uVision 4.00a中找不到新唐的MCU,在uVision V5.12.0.0的pack installer 的地方可以看到新唐的MCU,但没有N76E003系列
请问在哪里添加N76E003,或安装什么补丁?求教了!!!

网友A:
当然是用C51的编译环境了。你需要到新唐官网下一个KEIL_UVSION_DRIVER安装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B:
另一个开发环境是uVision V5.12.0.0  是MDK不是C51吧,
安装了C51,然后安装新唐官网KEIL_UVSION_DRIVER,肯定就出来新唐003。
何况,调试003,你新唐的NULINK肯定是要用到的。这个驱动也必须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用C51的编译环境了。你需要到新唐官网下一个KEIL_UVSION_DRIVER安装一下就出来了。 ...

在官网只看到一个Nu-Link_Keil_Driver_V2.06.6875,没看到KEIL_UVSION_DRIVER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个开发环境是uVision V5.12.0.0  是MDK不是C51吧,
安装了C51,然后安装新唐官网KEIL_UVSION_DRIVER, ...

在官网只看到一个Nu-Link_Keil_Driver_V2.06.6875,没看到KEIL_UVSION_DRIVER这个呢

网友A:
是这个了,装了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qiangtech、tianxj01两位,在官网下载装了Nu-Link_Keil_Driver_V2.06.6875,在C51的编译环境中找到N76E003了。

网友C:
用Keil C51那个。

网友D:
用官方最新版的那个KeilC51

网友D:
https://www.keil.com/demo/eval/c51.htm

网友E:
你看不到是你用了MDK,MDK是开发ARM内核的,这个是51内核,需要keil C51

网友:
N76E003是C51的

网友:
版块有个置顶帖,是DVD那个你下载,里面有完整的开发资料以及相关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