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阻容降压电路

楼主(2019-04-08):
这个阻容降压电路加一个色环电感,说是对抑制高频信号有好处,前面做的没有加这个色环电感,老是会出现烧51R/1W的这个电阻,而且直接把板子烧焦,外壳都化掉。

xch
400V电容耐压不够,630V都不一定够

网友A:
图是错的吧?

网友A:
元件没有标号。
不方便讨论。

楼主:
竖的这个M7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没有标号。
不方便讨论。

竖的这个M7反了   有什么地方标志不够清楚?请指教

网友A:
电流十几毫安,51欧电阻大约只有10毫瓦功耗。
能烧焦PCB和外壳的功率至少在10瓦级别,应该是电容坏掉了。

网友B:
保险丝也错

网友A:
可能你的应用环境有高频浪涌,电容耐压不足,坏掉并导致烧板子。

网友C:
这个阻容降压电路的缺点就是上电瞬间输出电压有尖峰,容易烧负载,前面的电容要选好点的,串个热敏电阻好一点

网友D:
51r电阻功率越大越好

网友E:
图错的,送你一个可用的图阻容降压横流的
保险和NTC可以去掉
保险防止电机这块短路用的,自己决定
R2电阻非常重要,空间够用5W  47欧水泥电阻
空间不够用2个2W 47欧电阻并联
N线处为VCC5V
VD1的正极端为GND

网友E:
RV是压敏电阻,不是NTC回错
最重要的就是R2这个电阻,热量全堆在这电阻上
如果要过零检测,从L线接个1M->2M电阻到IO口即可
如果不做可控硅移相,只是要个5V供电还是用全波简单点
件还可以少很多

楼主:
我现在把电磁炉里面的那个电压输入端安规电容拆掉,然后把这个板子和电磁炉接同一个插线板上面,我在阻容降压电容前面串一个0510  3.3mH的色环电感,工作后去测试限流电阻温度,确实比没有加色环电感的时候温度低了很多。

网友F:
上电时冲击电流很大。
Imax=峰值电压/电阻=6.1A
瞬时最大功率=1898W

我自用的电路参数:0.1uF X2安规电容,200R 5W 水泥电阻,电感可以不用。电路在设备上批量使用没有问题。
安规电容标注应该是275Vac,X2。正规的厂家,耐压不会有问题,本来就是接在L N上面的。

LZ 0.22uF电容一定要用正规的X2安规电容,电阻用200R 5W 水泥电阻两个并联,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