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588这个芯片有人使用过没?为何用手册上的电路死活输...

楼主:
LTC3588这个芯片有人使用过没?为何用手册上的电路死活输出不了3.3V

我直接从VIN输入6V,也是输出不了3.3V,不知为何?  芯片是从立创商城定货的,应该是正品。

网友A(2019-04-08):
VS1,VS2引脚按表中接好才能设置成各种不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1,VS2引脚按表中接好才能设置成各种不同输出.

不是这个芯片,是LTC3588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芯片,是LTC3588

楼主(点评):
能把你中文的手册发上来吗?

楼主:
是的,这个是有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icpdf.com/LINER_datasheet_cn/LTC3588-1_pdf_7059323/LTC3588-1_10.html#view

中文的只能在 ...

好的,谢谢

网友B:
他们的翻译机器人过期了没有续费吧。。。。。

网友B:
如果是用6V得到3.3V应该不是UVLO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6V得到3.3V应该不是UVLO的问题。

换了个渠道,重新买了芯片,但愿不是芯片的问题,原来买的这几个样品,说是15的存货了。

网友C(2019-07-09):
请问楼主后续解决了吗

网友D(2022-08-03):
您好,请问楼主您后来买的3588可以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