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12V工作电压线上测量工作电流?

楼主:
12V电压给设备工作,当设备在工作时12V供电线上有3A~10A 电流范围。当设备不工作时12V供电线上有1MA~200UA 电流 范围.现在把工作与不工作分开测量电流,如图这是测量工作时 线上串20毫欧电阻,为了不让12V压降太大,串了20毫欧电阻这样大电流20毫欧电阻压降是0.06V~0.2V范围。小电流12V供电线上串100殴电阻这样100殴电阻压降是0.1V~0.02V 范围。现在不知道怎么把这样范围电压取出量化?大家提提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2019-04-08):
200uA/10A,相当于五万分之一,可以用24位ADC来采集;
想要低成本也很简单,一个小采样电阻即可,检测到3-10A算工作,反之算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uA/10A,相当于五万分之一,可以用24位ADC来采集;
想要低成本也很简单,一个小采样电阻即可,检测到3-1 ...

是要把对于当前的电压推算出当前的电流值。这是高端检测电流,现在想要不要经过一级运放把电压放大,在到AD检测。可是取样电阻的高端是12V电压,这样是不是就要运放的供电电压大于12V才行?这样运放输出的电压D大AD,是不是AD的供电电压也要大于12V?

楼主:
因为我用的AD是5V供电的,是不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把对于当前的电压推算出当前的电流值。这是高端检测电流,现在想要不要经过一级运放把电压放大,在到 ...

选高端电流检测放大器,大把。
要求不高也可以用INA219这种电流监视芯片,I2C直接读电流值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用的AD是5V供电的,是不是不行啊?

分压

网友C:
5楼说的挺对的,TI的专用电流检测放大器挺好的,直接转换为电压了

楼主:
分压会增加12V供电系统电流。现在选了一款芯片大家看看行不行MAX4173

网友D:
差分放大+比较器,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分放大+比较器,完美解决

不用比较器,只是采样量化,差分运放一般多用双电源,需要12V 产生正负15V电压有点烦,看了下MAX4173芯片供电跟共模电压是分开的。就不用产生两路电压了,直接使用我MCU供电的3.3V.这样减少器件和电路板空间。大家帮忙看下MAX4173能用否?现在我还不是很确定